DIY 5口百兆交换机,刚画完PCB

楼主(2013-09-01):
4层PCB,不知道那里打样便宜。

网友A:
这个有意义么?

网友B:
看布局感觉像是给工业产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意义么?

很有挑战性!一个稳定的交换机,做起来也不容易!

网友:
RTL8196C 么?
两层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布局感觉像是给工业产品用的~

在淘宝找了个塑料壳,尺寸按塑料壳设计哈,不是工业产品哈

网友C:
不用四层板就能布通这种交换机吧。又没多少东西。楼主画的板子还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意义么?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平时调试东西经常用到,所以弄几个出了玩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四层板就能布通这种交换机吧。又没多少东西。楼主画的板子还挺好看的 ...

2层板就辛苦一点哈,而且没阻抗,波形应该没那么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平时调试东西经常用到,所以弄几个出了玩玩而已

调什么东西的会用到?

网友D:
不是有个5口开源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了吗。。。干嘛还做百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个5口开源千兆以太网交换机了吗。。。干嘛还做百兆啊。

5口 千兆是另外一位坛友弄的吧

网友:
哎,真心没意义,我有好几张板的,RL8305,10年前买也只要50,拆掉外壳嵌入机器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口 千兆是另外一位坛友弄的吧

是的,准备发现套件了!貌似需要的网友不多!很久没看到结果了!

网友E:
我还有32口千兆交换机的全套资料呢,不过自用的话做这个实在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32口千兆交换机的全套资料呢,不过自用的话做这个实在没啥意思。

很少听说过32口哦,什么芯片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少听说过32口哦,什么芯片来的

我这个是低端型号,内部是两款16+2口千兆交换机拼接的,所以总线带宽有瓶颈。不过单片32口和48口的千兆交换机芯片也是有的,marvel和broadcom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低端型号,内部是两款16+2口千兆交换机拼接的,所以总线带宽有瓶颈。不过单片32口和48口的千兆交 ...

可以2层网管的么? 对电工来说,broadcom的资料有点难拿到

网友:
JLC 呗,最低5*5  100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2层网管的么? 对电工来说,broadcom的资料有点难拿到

vetess的,不是什么大厂的芯片

网友:
看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vetess的,不是什么大厂的芯片

Vitesse的芯片都是BGA,货源是问题吧,代理商卖得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Vitesse的芯片都是BGA,货源是问题吧,代理商卖得很贵。

那么多口的千兆交换机肯定只能是BGA了,不然引脚放不下

网友F(2016-09-15):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是低端型号,内部是两款16+2口千兆交换机拼接的,所以总线带宽有瓶颈。不过单片32口和48口的千兆交 ...

想问一下,两块交换芯片级联成傻瓜式的交换机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来千兆的吧……

网友:
嘉立创挺便宜的!分享下原理图呗!

网友(2017-02-23):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两块交换芯片级联成傻瓜式的交换机需要注意什么吗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一般来说肯定是用带宽高的口来做桥接,例如芯片上同时有1000M和100M,肯定是用1000M来做桥接。如果芯片支持trunk,可以用两个口做桥接,如果不支持,就只能用一个了。

网友:
由工业级方案吗

网友:
买个最便宜的路由器当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