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热得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3-09-01):
以前放上去没多久水就开了,现在慢慢热,好久了水还没开,一般哪里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里面的几个大功率大阻值电阻,看有没有阻值有没有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里面的几个大功率大阻值电阻,看有没有阻值有没有变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断续加热引起的,调到最大档也是断续加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断续加热引起的,调到最大档也是断续加热

以前为什么就能很快呢。。。我购买的山寨苏泊尔的电磁炉标识2000瓦实际交流输入功率才900瓦,烧一壶开水需要不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为什么就能很快呢。。。我购买的山寨苏泊尔的电磁炉标识2000瓦实际交流输入功率才900瓦,烧一壶开水 ...

以前在高档的时候是持续加热的,所以快,现在的现象有点像低档一样,加热几秒,又停几秒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咋解决,同问,求大神指点!

网友C:
应该是保护部分有元件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保护部分有元件老化了。

最可疑的是那个温控元件.

网友:
锅子有没有换?
实测标2000w的雅乐思电磁炉,用不锈钢锅能到1800w,但是苏泊尔的复合底不粘锅打死只能到1k2。那个不粘锅内底有点凹,怀疑是气隙太大。

网友:
我最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我的是汤锅有这个问题,炒锅没有问题,也是间歇加热造成,有时甚至不加热,但如果用炒锅炒一段时间后在放汤锅上去就i可以,后来有一次不小心把汤锅放得很偏,竟然可以了,经过分析,估计主板检测锅具有无电路参数老化,可能要含铁成分高才能检测到锅,因为汤锅比较薄,用时间久后,汤锅也经常煮东西中间部位烧焦了,估计含铁成分降低了,所以把锅放偏了反而可以了,我这个电磁炉是美的的,用了6年了,一直很好,就是按键差劲,用半年就不行了

网友(2014-09-12):
锅体变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