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力度莫名下降?

楼主(2013-09-01):
小白求教,瑞萨板主控,好盈天行者20A,2208\2600kv马达。单电机调试的时候带上桨能把整个飞机扯起来,为啥一到四电机调试的时候电机转速却到达一定程度就自己突然下降?四路pwm分路控制,是要放大功率么?

楼主:
是电池最大功率的问题么?

网友:
供电不足

楼主:
懂了,被店主坑了,用的KV值过高的马达而电池最大放电量只有55A,淘宝现在只会坑小白啊卧槽

网友:
原因可能有几点吧,第一就像上面说的电池供电不足,第二,用的电缆的粗细,太细的电缆多转一会,转速就会下降,第三,电机工作时间一久本身就会发热,效率也会下降的,所以也会导致出现像电池没电那样的情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