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个锂电池串联的电池组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2013-09-01):
如题,我需要做一个充电器,同时对3个串联在一起的锂电池充电(如图1),A口是电池对外供电的端口,用来驱动无刷电机用的,B口是电池充电端口。
本来,打算直接用DC-DC升压从A直接给电池组充电的,但是这样对电池不好。而且电池充电不平衡。对电池寿命影响很大。所以放弃了
现在想用 锂电池充电IC,但是不知道怎么来实现同时充电啊。有点纠结望大侠指点

网友A:
如果只需要一个的话就买一个吧   淘宝上很多  搜 3S充电器

网友B:
你就是昨天她说的那个做锂电池充电的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是昨天她说的那个做锂电池充电的人吧?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需要一个的话就买一个吧   淘宝上很多  搜 3S充电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信应该有现成的方案,查一下吧

确实有,但是价格好贵哦。

网友:
以前在论坛看到过  找找看

网友:
平衡充电。买三个普通的充电器也行。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的想法是做个用开关变压器,3路隔离输出的,然后每路接一个锂电池充电IC,然后再到电池。根据3楼说的,我再淘宝上找到了,价格还便宜。所以不做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