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电源 LM393产生SPWM波问题

楼主(2013-09-02):
在仿真时能产生SPWM,在实际电路中却不能产生SPWM,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实际产生的SPWM如下图,貌似只有半个周期的SPWM请大神们帮忙修改一下

楼主:
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为什么产生的SPWM像PWM呢

网友A:
是不是三角波的频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角波的频率太低了。

正弦波50Hz,三角波频率300Hz,仿真时没问题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弦波50Hz,三角波频率300Hz,仿真时没问题

300Hz肯定是不行的,太低了,没什么变化也是正常的。一般20K左右差不多。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三角波和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三角波和正弦波。

测试的三角波和正弦波挺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Hz肯定是不行的,太低了,没什么变化也是正常的。一般20K左右差不多。

那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可以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可以呢

现在产生的SPWM如上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三角波和正弦波。

现在产生的SPWM如上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角波的频率太低了。

现在产生的SPWM如上图所示

网友C:
三角波频率太低了吧~只有半个周期是不是两个信号源的地没有处理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波频率太低了吧~只有半个周期是不是两个信号源的地没有处理好啊

两个信号源已经共地了,正弦波和方波是函数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三角波频率升高到20KHz之后产生的波形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可以呢

你仿真是VPP很容易设定成一样的,很明显你的三角波的VPP和正玄波的VPP不一样。正玄波的Vmin<三角波的Vmin,出来这样的波形很正常。你还是先改一下你的三角波的频率吧,这个频率是做不了逆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是VPP很容易设定成一样的,很明显你的三角波的VPP和正玄波的VPP不一样。正玄波的Vmin ...

嗯嗯,我把三角波的频率改为20KHz的频率峰峰值为6V,正弦波的频率为50V,峰峰值为4V但是产生的波形很不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把三角波的频率改为20KHz的频率峰峰值为6V,正弦波的频率为50V,峰峰值为4V但是产生的波形很不好呢 ...

Vpp要一样大 ,不然之后出来的波形失真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p要一样大 ,不然之后出来的波形失真很严重。

嗯嗯,想问一下,我最初贴出的波形是不是单极性SPW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测试一下三角波和正弦波。

你好,这个是不是单极性SPWM啊

网友D:
没有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滤波

楼主能提供一个完整的电路吗

网友:
正弦波的信号要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