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53模拟地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如果VS1053不使用MIC和耳机输出功能,只使用数字输出接口I2S与外置DAC连接,模拟电源和模拟地是否可以不接?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师们指点。

网友A:
VS1053不使用MIC和耳机输出功能,只使用数字输出接口I2S与外置DAC连接,模拟电源和模拟地是否可以不接?

1053没有数字I2S接口,只有1005才有
硬件方面,模拟电源和模拟地必须要接的,即使不用,也必须供电

网友:
这个属于不规范接法,不知道具体会不会出问题,一般还是建议接上吧,又不费你什么麻烦

楼主:
数字供电和模拟供电(包括两者的接地)在布线时交叉,在加上去耦电容,增加了布难度。

网友:
我认为 得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1053不使用MIC和耳机输出功能,只使用数字输出接口I2S与外置DAC连接,模拟电源和模拟地是否可以不接?

1 ...

VS1053带I2S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VS1053带I2S接口

数字音频接口I2S,1053可扩展外部DAC的I2S接口

网友B:
请问楼主用啥主控芯片,为毛我的STM32控制放WAV无损文件声音兹兹拉拉的

网友:
我认为必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啥主控芯片,为毛我的STM32控制放WAV无损文件声音兹兹拉拉的

原计划用ATMEGA32做主控,因SPI为SD卡和VS4053分时复用,担心MCU的读卡和传送速度跟不上。
如果用STM32F103RBT6,利用其本身的I2S接口输出音频数据,就可以不用VS1053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计划用ATMEGA32做主控,因SPI为SD卡和VS4053分时复用,担心MCU的读卡和传送速度跟不上。
如果用STM32F1 ...

纠正上一个帖子的错误,应该是STM32F103RCT6才具有I2S接口。
如果用STM32F103RCT6+PCM1793做WAV播放器,大家以为如何?
谁知道有好的方案,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