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机断刀,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2013-09-02):
之前几次都是用V刀,就没事,这两天用铣刀,一下就断了几把,没法了,就看一下控制箱,发现SP.MOT的两条线好象反了,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断的刀

网友:
应该是铣削量偏大,主轴动力不够造成的。

网友:
看一下主轴转的方向对吗?对就别换了。

网友:
转速,F值,加工材料,下刀等都要提供,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原因啊。
铣刀要试是不是反转很简单,转速开最低,用个纸片慢慢往刀上蹭,如果反转是不会切到多少纸片的。
还有就是主轴先空转,然后停,等转速慢下来的时候仔细看转的方向

楼主:
今早试了,确实是反转断的刀,按板上接就正常了,转速6000,F100,铣的是尼龙

网友:
V刀正反转没事,铣刀反转的话,不仅铣不好,还容易断刀。

网友:
我用的也是01机,还好只用过V刀。

网友A:
我的01突然发现抖动比较大。不知道啥原因。以前雕刻pcb纹路非常的好。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01突然发现抖动比较大。不知道啥原因。以前雕刻pcb纹路非常的好。现在简直惨不忍睹啊。 ...

说明白在什么情况下抖,越详细越有利于分析。

网友B:
如主轴抖,又没撞过,也没有异响。
可查夹头夹套是否有异物。倒至动平衡不好。实际清况实际分析。

是否有三轴有蠕动或是爬行。如有,没有硬伤的情况下,要查润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主轴抖,又没撞过,也没有异响。
可查夹头夹套是否有异物。倒至动平衡不好。实际清况实际分析。

我也没雕什么东西,雕过几次pcb,有一次到路出问题,忘记按急停,结果直接关了电机,然后迅速按急停。刀没事。后来就抖的厉害,但是雕刻亚克力,塑料之类非常的好。我换了把刀,明显效果要好很多。我打算在买几把到试验一下。
主轴应该没啥问题,一直都有震动。三个轴估计也没啥问题吧。不知道怎么测试。夹头没问题,很少用,每次换刀都要很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