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大家好,请问一下,运放电路的设计中输入阻抗以及阻抗的匹配是什么意思,我在电路中输入0~10V的电压,经过分压成0~1.5v左右,然后接入运放的负输入端,串接的电阻原来是6.8k的,可是当我将已经分压的电压信号接入后,输入的电压不是0~1.5V了,10V时只有06V左右,问了一下说是输入阻抗太小了,将电压拉低了,那么如何提高输入阻抗呢?请教各位,不胜感激!

补个图:

网友A:
没图你说个XX,用的什么运放啊什么的。。。。。。。
这类东西,图是最好的说明吧

网友:
你的两颗分压电阻加起来多大?这两颗总和加大到几百k甚至上M试试,这样就提高了你的输入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你说个XX,用的什么运放啊什么的。。。。。。。
这类东西,图是最好的说明吧 ...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你何必说xx这样的话,你要觉得不对可以说不对的,不必要说xx吧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猪是先分压,然后接入反相输入端进行反相放大。一个字: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楼猪是先分压,然后接入反相输入端进行反相放大。一个字:坑! ...

阁下有何高招,不妨说来听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描述的不清楚吗,你何必说xx这样的话,你要觉得不对可以说不对的,不必要说xx吧 ...

当我没说好吗?对不起

网友C:
问楼主,上图中之运放是否使用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楼主,上图中之运放是否使用正负电源供电?

对的,是我疏忽,没有说明,正15V,-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我没说好吗?对不起

没啥的,互相学习嘛,多请教各位了

网友:
要么加个运放缓冲一下,要么就计算一下,分配好电阻问题。

网友:
只要适当的选好以下RX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不采用非反转式的放大电路!这样输入阻抗就会非常大,不会因为输入阻抗小而使信号被拉低!

网友:
前面加电压跟随

网友D:
说运放输入阻抗大,那是一般输入在正相端时,你用反相端输入已经降低了运放的输入阻抗了。再加上你在前端用了分压电阻分压来的,那就坑的不是一点半点了,你用虚断分析一下,你的输入电阻R5会和可变电阻R4,R2并联,导致你的分压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运放输入阻抗大,那是一般输入在正相端时,你用反相端输入已经降低了运放的输入阻抗了。再加上你在前端用 ...

可变电阻是用来调零点的,这个不影响分压吧

网友:
应该是输入分压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