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rtexm0串口中断响应的问题探讨

楼主(2013-09-02):
我用LPC1114做个产品,需要通过定时器每50ms就通过串口发送一串数据,但串口也要不定期随机接收数据(通过串口中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是,发送数据就正常,但接收数据就有时候会出现问题(漏接收数据),不知道串口在发送的时候,如果产生串口中断会怎样的?单片机是怎样处理的呢?

我设置了串口中断的抢占和响应为最高级的了。

楼主:
不知道能否加个发送中断来解决问题

网友:
我觉得LPC1114应该给上位机发个命令再接受数据,要发送和接受都受LPC1114,要不很容易出错。

楼主:
我就想搞清楚串口在发送数据时,是否会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如果是产生了串口接收中断,那单片机会怎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搞清楚串口在发送数据时,是否会产生串口接收中断,如果是产生了串口接收中断,那单片机会怎样处理的 ...

楼主,你连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懂,你就说你在做产品??

网友:
第一建议楼主好好看看用户手册中断和串口那个两个章节。第二,看你有没有设置中断发送模式了,如果设置了就看和接收谁优先级别高。

网友:
楼主欠的东西很多啊。UART 中断 可以看看里面的demo程序。发送是中断,但要先启动一次发送,即发送一串数据的第一个字节。还有就是FIFO的正确使用,能减少很多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指导,我再详细看看datasheet和实验下,如果有结果,我会把结果也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