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机锂电池到3.3V解决方案

楼主(2013-09-02):
如题:想使用普通手机锂电池稳压到3.3V给手持设备供电,请各位有经验的朋友帮帮忙!
设备包含:LCD12884等……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先谢谢你哈,昨天就帮过忙了……
我不太懂这个,怎么确定一个设备需要多少的电流
有LCD12864、串口、GPS模块等一些外围的东西

网友B:
XC6206P332MR,200mA内,最低压降0.2V

网友:
XC6206
HT7333
这2个是便宜货,几毛钱级别的,我自己在用HT7333
TPS7333是TI的,比较贵

LCD带背光的话,估计也得40mA以上了,GPS电流不清楚,根据电流还有LDO输入输出端电压差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6206P332MR,200mA内,最低压降0.2V

谢谢指点。
能教教,怎么确定或者计算一个设备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06
HT7333
这2个是便宜货,几毛钱级别的,我自己在用HT7333

谢谢,我先用你说的前两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能教教,怎么确定或者计算一个设备的电流么?

这个得看文档,一般芯片不耗什么电忽略不计,但是你的LCD模块,GPS模块,肯定都是耗电大户,这些文档都会有说工作电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用你说的前两种试试吧……

这2种都是3个脚,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要都便宜,这种不行换那种都方便

网友C:
怕是不够, 光GPS模块可能就20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种都是3个脚,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要都便宜,这种不行换那种都方便

是的,这对学习DIY比较有利……再请教一下你,如果想把充电电路也做进去的话有比较推荐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是不够, 光GPS模块可能就200mA了。

啊……GPS这么费电啊
看来你对GPS比较了解,能指导一下么,该咋办呢?

网友D:
GPS的电流在一般50mA以内,若是只有你说的这几部分的话,200mA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对学习DIY比较有利……再请教一下你,如果想把充电电路也做进去的话有比较推荐方案么? ...

也用便宜货?
那国产的TP4056(1A),TP4057(几百MA)估计适合你,因为引脚少,外围几乎没有零件,前者1块多钱,后者几毛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GPS这么费电啊
看来你对GPS比较了解,能指导一下么,该咋办呢?

这个不能靠估计,看自己的GPS模块才行,不同模块参数差很远的
我手头的GPS模块电流是<=80mA,所以说得看你自己的实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GPS这么费电啊
看来你对GPS比较了解,能指导一下么,该咋办呢?

看你用的什么GPS模块,我用的ublox的LEA-5S,手册上写的150mA,然后有源天线还需要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的电流在一般50mA以内,若是只有你说的这几部分的话,200mA够了......

是的,谢谢!我从手册上找到了是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用便宜货?
那国产的TP4056(1A),TP4057(几百MA)估计适合你,因为引脚少,外围几乎没有零件,前者1块 ...

谢谢,刚下在了这个手册看了看,有进口好货推荐的么,功能完备一点的比如:分阶段充电,恒压、恒流、涓流还有截止关断等等的这些……我了解的不多可能说的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刚下在了这个手册看了看,有进口好货推荐的么,功能完备一点的比如:分阶段充电,恒压、恒流、涓流 ...

你确认把手册都看完了?的这些功能4056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确认把手册都看完了?的这些功能4056都有。

就简单看了一下头,不是很熟悉这方面的片子……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根据你产品的主要功能、预算成本、预期销量,来选择主要部件:电池容量大小(关乎放电电流和续航时间)、GPS模块(这个我不是很熟,好像不同型号差别也挺大)、LCD屏(有很低功耗,开发难度和价格不一样,最常见的12864的功耗都在100mA以上,低功耗的能做到不开背光几个mA,开背光40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刚下在了这个手册看了看,有进口好货推荐的么,功能完备一点的比如:分阶段充电,恒压、恒流、涓流 ...

BQ2057和MAX1879,充电电流应该能做到2A.

楼主:
引用 网友E:
BQ2057和MAX1879,充电电流应该能做到2A.

谢谢指点……不知道的太多了,先去充充电,有问题了再向你请教!

网友G:
用TPS63001就可以,升降压模式的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TPS63001就可以,升降压模式的DC/DC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mark-------------

谢谢关注!

网友:
低压降的LDO就可以。另外可以稍微降低点工作电压,比如3.1V

楼主:
引用 网友I:
顺道学习下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206
HT7333
这2个是便宜货,几毛钱级别的,我自己在用HT7333

HT7333手册上的输入电压要求是4.3v
锂电池大部分放电在3.7V左右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7333手册上的输入电压要求是4.3v
锂电池大部分放电在3.7V左右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

你如果没有看花眼,那就是没理解数据手册的含义。ht7333我用在项目中,3.4v输入还能有3.3v 60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没有看花眼,那就是没理解数据手册的含义。ht7333我用在项目中,3.4v输入还能有3.3v 60mA输出 ...

应该是理解错了,
本来就不会看手册,加上是英文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没有看花眼,那就是没理解数据手册的含义。ht7333我用在项目中,3.4v输入还能有3.3v 60mA输出 ...

再请教个问题:
需要电量计(液晶上显示)的话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
需要电量计(液晶上显示)的话该怎么做呢?》

要求不高的话,测个电压知道个大概不就行了,至于充放电曲线差不多就行。如果要容量显示,好像用库伦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测个电压知道个大概不就行了,至于充放电曲线差不多就行。如果要容量显示,好像用库伦计吧 ...

不会测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测电压……

哈哈,新手啊,测电压简单,如果你用到单片机,就ad功能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新手啊,测电压简单,如果你用到单片机,就ad功能测量。

是啊……吃力
我找找看网上有AD测电压的参考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