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来晚了?给jlink写了一个软件gflash,支持烧写Nor/nand/sd

楼主(2013-09-02):
软件原理是这样:

①Gflash是一个GDB客户端,它通过网络协议与GDB服务器交互

②GDB服务器有2种:OpenJTAG使用的OpenOCD、JLink所使用的“J-Link GDB Server”,

  它通过USB与调试器交互

③OpenJTAG或JLink是USB口的调试器,它通过USB口与PC交互,把USB上的请求转换为JTAG口信号发给单板。

数据流程如下:

Gflash(软件) <===> GDB服务器(软件:OpenOCD或J-Link GDB Server) <===>调试器(硬件: OpenJTAG或JLink) <===>单板(硬件)

使用Gflash的前提是:

①有OpenJTAG或JLink,接好线(一端通过USB口接PC,另一端通过JTAG口接单板)

②启动GDB服务器:OpenOCD或J-Link GDB Server。

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yNzYyMzk2/v.swf

程序和文档:

网友:
软件不错,会不会支持其他型号的芯片?

楼主:
支持任意板子上的NOR FLASH;
对于NAND FLASH,因为涉及芯片自己NAND FLASH控制器,需要针对具体芯片单独编写代码。目前只支持S3C2410、S3C2440、S3C6410、S5PV210单板上的NAND FLASH。
后面我将去寻找更多单板来测试、添加

楼主:
哈,这个世界如此小

网友:
韦东山? 这个不是淘宝上挂着收钱的吗,公开了还有钱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任意板子上的NOR FLASH;
对于NAND FLASH,因为涉及芯片自己NAND FLASH控制器,需要针对具体芯片单独编 ...

支持s3c2416吗?

网友:
真的是韦老师?名字认不出来,不过我倒是认识那个openJTAG。

楼主:
2416的NOR是没问题的,但是它的NAND FLASH我们还没调。
现在这个gflash免费使用了,运行后界面上有技术支持方式,联系我们就可以

网友(2013-12-26):
这个是韦东山 那个吗

网友(2015-01-24):
我没看到免费的啊  提示是免费7天时间

我试过这个软件了 烧写nor flash 简直就是利器啊  刚刚在lpc1788 + nor flash 上下载成功

网友:
用JLINK+Gflash可烧写arm9的 nand  flash吗?
LZ有测试过吗?

网友(2015-07-14):
用这个软件可以用Jlink烧写友善之臂tiny210板子上的NandFlash吗? 按教程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每次都只能烧25K多一点进去。

网友:
能烧写spiflash吗?客户自己编写ramcode烧写代码给上层软件调用

网友:
呵呵,是有点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