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写数据干扰AD采样问题求解

楼主(2013-09-02):
小弟做了一个dsp的数据采集板,使用AD7656芯片,dsp 5509A主控,16G macroSD存储数据
AD芯片采集4路信号,信号范围正负10V,16位,采样率1024hz,采集120s数据,然后一次存储sd卡

写sd卡使用SPI接口,采样率使用内部定时器控制

现在的问题是 写sd卡的开始会对 采样有干扰,第一个120s是没有干扰的,下一个120s因为之前的存储sd卡所以就会有噪声干扰,而且噪声很明显
ad信号输入线越长干扰越明显,布线方面已经修改了很多次了,怀疑是sd卡突发写电源不够,谁遇到过这种问题,120s数据大概1MB数据,写sd卡需要8s时间

已经困扰小弟两年了,始终没法解决

楼主:
下面是pcb布局图

网友A:
建议楼主在SD卡的VCC引脚上加上个1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在SD卡的VCC引脚上加上个100UF的电解电容。试试看

早就加了 呵呵

现在发现 在进行大量运算的时候也会有干扰出现

存储sd卡的时候 5V电源会被拉低有噪声

网友:
5V电源不会直接给SD模块供电吧,应该是3.3V吧,看看操作SD卡的时候还操作了哪些芯片,5V的。

楼主:
5v后面是ldo给sd卡供电 没有操作其他芯片了 sd卡电流20ma  5v输出500ma能力

网友B(2013-10-09):
感觉模拟输入直接进芯片,没有一点简单的滤波?哪怕一个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模拟输入直接进芯片,没有一点简单的滤波?哪怕一个小电容?

是直接进入 加小电容会不会改变信号?

网友:
两层板啊,开布局估计是低没有处理好

网友C:
两层是有可能出现信号干扰的问题,所以一般我们设计DSP板子时都是4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层是有可能出现信号干扰的问题,所以一般我们设计DSP板子时都是4层板

好 谢谢
四层需要重新设计 比较复杂

网友:
1、不知道干扰有多大,能否为用户接受?
2、能否写卡的时候停止采集?
3、16BIT的AD对基准和电源要求较高,看楼主电路使用的内部基准,该基准不知道受电源影响如何,是否可考虑将AD的电源和其他部分的电路独立开,确保其他电路使用的电源在波动时基本不会影响到AD电源;
4、消除辐射干扰的影响,最简单的就如11楼所说加电容,至于电容对信号的影响,取决于楼主的信号的内阻、频率和精度,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一点电容都不能加的情况;(不加电容,你这个板子的EMC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5-12-16):
靠。。。我也遇到了。。。问题很严重。。尼玛不知道怎么解决。楼主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D:
而且我用的是四层板,,,,还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而且我用的是四层板,,,,还是有干扰。。

现在我是数字模拟全部隔离,电气隔离,用不同电池供电,ADC数字IO用隔离芯片连接,测试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数字模拟全部隔离,电气隔离,用不同电池供电,ADC数字IO用隔离芯片连接,测试没有问题了 ...

这个改动有点忒大了。。。惨了。做产品的,对AD的精度要求蛮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是数字模拟全部隔离,电气隔离,用不同电池供电,ADC数字IO用隔离芯片连接,测试没有问题了 ...

这个代价有点大啊

2层板没有完整的地平面是比较容易被干扰的

4层板使用完整地平面的话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