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2机想换一个大功率一点的主轴

楼主(2013-09-02):
如题,02机我主要是雕木头用,主轴功率有点偏小了,想换个大点的,估计200-300W左右的那种,不知道02机的电源是否能支持输出?

楼主:
哎,都没人回啊,

朋友帮忙找了个主轴,麻烦看看合适不?

迎风主轴

网友A:
换个无动力主轴 + 无刷电机或者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无动力主轴 + 无刷电机或者交流电机

小白烦恼多啊,怎么把驱动集成到原有板子呢?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成功案例啊,我搜出来一个好像烂尾了

网友A:
驱动集成到原有板子?啥意思

是指并口与驱动一体?还是控制与驱动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集成到原有板子?啥意思

是指并口与驱动一体?还是控制与驱动一体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一个主轴+变频器,然后如何植入到阿莫02的路板里面,我现在找了一个0.8KW的风冷,65直径的,换个座夹,对方给我配好变频器,我想知道如何把它融入到机器的控制中

网友B:
0.8kW的主轴,在02机上浪费了……
就02机的刚性而言,200W主轴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0.8kW的主轴,在02机上浪费了……
就02机的刚性而言,200W主轴足矣……

哎,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装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现在主要问题是怎么装上去…………

                                          技术参数
 序号         项目         参数/标准         序号         项目         参数/标准
 1        转速(RPM)        60000/40000/24000         9        刀柄标准         ER8-M
 2        额定功率(W)        250         10        最大夹持直径(mm)         5
 3        最大功率(W)        400(20S)         11        主轴锥孔跳动(um)         ≤5
 4        空载电流(A)        5/3.2/2         12        主轴振动(mm/s)         ≤1
 5        额定电压(V)        24         13        重量(kg)         1.0
 6        轴承润滑        油脂润滑         14        噪声(dBA)         ≤80
 7        最大扭矩(N•m)        0.6(6000RPM)         15        角接触轴承型号         NSK7000CTYNSULP4
 8        主轴直径(mm)        42±0.03

这是你选的主轴的资料;做个转接即可……

网友B:
一个是重新用铝加工一个替换原先主轴夹持部分的工件,但内径改为42+0.2的;

另一个,就是将(60-42)=18mm这个直径上的缩小给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重新用铝加工一个替换原先主轴夹持部分的工件,但内径改为42+0.2的;

另一个,就是将(60-42)=18 ...

感谢回复,机械部分我没问题,主要是这个电路和控制部分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机械部分我没问题,主要是这个电路和控制部分怎么接

厂家网页可选配控制器:

个人揣测,这个直流电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调压输出呢……
原先的02主轴控制输出估计是带不起这么大功率的了——毕竟从几十W到200多W的变化了……

不知道厂家详细的定义:
Speed Control:这个范围不知道是电压,还是电流控,得问向下厂家的范围;
Speed Out:这个应该是直接接主轴的吧。
Run/Stop:这个也得问明白。

然后,看02机能不能拿到主轴控制部分的参数:

实际上,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自己弄个简单的外置电路,手工调速吧……

呵呵,您先改改看,回头,看效果,不行咱也上一套?

网友B:
祝楼主早日更换成功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楼主早日更换成功哈……

没谱啊,直接主轴加变频器的话,用是能用,就是我有时候无人值守的,怕出事。

网友:
能用软轴吗?
怕出事,加个外围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谱啊,直接主轴加变频器的话,用是能用,就是我有时候无人值守的,怕出事。 ...

做个电路,就像单片机看门狗的意思一样,每间隔多长时间,自检一下;

可以用现成的计时器+继电器+光电开关等来做……

网友:
软轴,噪声大啊,用个计时器开关,时间一到自动关,总的来说还是有人看着好点,毕竟不能远程控制。。要不,哪个大牛造个机器人出来看着

楼主:
说远了,哪天我弄好了,再晒

网友:
42mm那个主轴挺适合你用的。 800W那个太重,即影响步进的速度又影响行程。现在价钱也不贵,国产轴承的几百元一套了。

楼主:
呵呵 ,42的比0.8kw的还贵呢…………

网友:
用国产ZYS P5轴承的套装,现在只要850元一套了。 配个10A 24V电源就行了。
其它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