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64GS606 产生SPWM

楼主(2013-09-02):
/******************************************************************************
*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illustrates the use of the PWM module in Complementary Output mode.*
* PWM1H and PWM2H are configured to be digital outputs, and PWM1L and PWM2L *
* are selected as PWM outputs.                                              *
*                                                                           *
*****************************************************************************/
#include <p33FJ64GS606.h>
#include "h\ConfigBit.h"
#include "h\Duty_Data.h"

void init_PWM1(void);
void init_OSC(void);
void init_PIN(void);
void SPWM(void);
void tmr1_16(void);

unsigned int  i=0;
int main()
{

    init_OSC();
    init_PIN();
    init_PWM1();
    tmr1_16();

    while(1)
    {
        SPWM();
        //if(i>480)i=0;
    };/* Infinite Loop */
}

void init_PWM1(void)
{

    /* Select Edge-Aligned PWM*/
    PWMCON1bits.CAM = 0; /* For Edge-Aligned Mode */
    /* Select Center-Aligned PWM*/
   // PWMCON1bits.CAM = 1; /* For Center-Aligned Mode */
    //PWMCON1bits.ITB = 1; /* Enable Independent Time Base */

    /* Select time base period control */
    /* Choose one of these options */
    //PWMCON1bits.ITB = 0; /* PTPER provides the PWM time period value */
    PWMCON1bits.ITB = 1; /* PHASEx/SPHASEx provides the PWM time period value */
    /*PTPER STPER PHASEX SPASEX=ACLK*8*PWM Time/(PCLKDIV)-8,
    ACLK=REFCLK * M1/N;
    ACLK=Fvco/N */
    /* Choose PWM time period based on XT input clock */
    /* PWM frequency is 100 kHz */
    /*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
    //PTPER = 592; /* When PWMCONx<9> TIB=0  PTPER = ((120*8*42us)/8-8 =5040 , where 24kHz*/
    PHASE1 =5032; /* When PWMCONx<9> TIB= 1 */
   //SPHASE1 = 9426; /* When PWMCONx<9> TIB= 1 */

    PTCON2bits.PCLKDIV = 0;
    /*~~~~~~~~~~~~~~~~~~~~~~~ PWM1 Configuration ~~~~~~~~~~~~~~~~~~~~~~~~~~~~*/
    IOCON1bits.PENH      = 1;                              /* PWM1H is controlled by PWM module */
    IOCON1bits.PENL      = 1;                              /* PWM1L is controlled by PWM module */
    /* Select PWM I/O pin Mode ?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output modes */
    IOCON1bits.PMOD = 0; /* For Complementary Output mode */
    //IOCON1bits.PMOD = 1; /* For Redundant Output mode */
    // IOCON1bits.PMOD = 2; /* For Push-Pull Output mode */
    //IOCON1bits.PMOD = 3; /* For True Independent Output mode */

    /*MDC PDCX SDCX=ACLK*8*PWM Duty/(PCLKDIV)
      ACLK=REFCLK * M1/N;
      ACLK=Fvco/N */
    /* Select either Master Duty cycle or Independent Duty cycle */
     PWMCON1bits.MDCS = 0; /* PDCX/SDCX provides duty cycle value */
    // PWMCON1bits.MDCS = 1; /* MDC provides duty cycle value */

    /* Initialize PWM Duty cycle value */
     PDC1 =0;/* Independent Primary Duty Cycle is 3us from Equation 43-5 */
    //SDC1 =180;/* Independent Secondary Duty Cycle is 3us from Equation 43-5 */
    //MDC =180; /* Master Duty Cycle is 5 ?s from Equation 43-5 */

     /*DTRX ALTDTRX=ACLK*8*Dead Time/(PCLKDIV)
      ACLK=REFCLK * M1/N;
      ACLK=Fvco/N */
     /* Select Dead Time control */
    /* Choose one of these options */
     PWMCON1bits.DTC = 0; /* Positive Dead Time applied for all modes */
    //PWMCON1bits.DTC = 1; /* Negative Dead Time applied for all modes */

     /* Dead Time value for PWM generator */
    /* Refer to Equation 43-7 */
    DTR1 =0; /* Dead Time value is 100 ns */
    ALTDTR1 = 0; /* Alternate Dead time value is 100 ns */

    /* Initialize phase shift value for the PWM output */
    /* Phase shifts are initialized when operating in Master Time Base */
     //PHASE1 = 0; /* Primary phase shift value of 0   TIB=0 PWMXH phase*/
    // SPHASE1 = 0; /* Secondary phase shift value of 0 ITB=0 PWMXL phase */

    /* Enable Immediate update of PWM */
    //PTCONbits.EIPU = 1;
    /* Update Active period register immediately */
   // PWMCON1bits.IUE = 1;
    /* Update active duty cycle, phase offset, and independent time period immediately */

   //SEVTCMP=0;
   //TRGCON1bits.TRGDIV = 0; /* Trigger output divider set to trigge ADC on every trigger match event */
   //TRGCON1bits.DTM = 1; /* Primary and Secondary triggers combined to create ADC trigger */
   //TRGCON1bits.TRGSTRT = 0; /* First ADC trigger event occurs after four trigger match events */
   //PTCONbits.SEIEN=1;
   //PWMCON1bits.TRGIEN=1;

    PTCONbits.PTEN=1;

}

void init_OSC(void)
{
            /* Assume Primary Oscillator is 8 MHz and FCY = 30 MHz. */
    /* Therefore, FOSC = 60 MHz */
    /* Setup for the Auxiliary clock to use Fvco as the source */
    /* Fosc = Primary Oscillator * (PLLDIV / PLLPOST * PLLPRE) */ /*Fosc=Fin*M/(N1*N2)*/
    /* Fvco = Fosc * N2 */
    /* Fosc = 60 MHz; N2 = 2; Fvco = 120 MHz; M = 30 */
    /* Input to the Vco = 4 MHz; N1 = 2; Fin = 8 MHz */

    ACLKCONbits.SELACLK = 0; /* Primary PLL (Fvco) provides the source

    clock for the auxiliary clock divider */
    /* Configuring PLL prescaler, PLL Post scaler, PLL divider */
    PLLFBD =28; /* M = 30 */
    CLKDIVbits.PLLPOST = 0; /* N1 = 2 */
    CLKDIVbits.PLLPRE = 0; /* N2 = 2 */
   // ACLKCONbits.APSTSCLR = 7; /* Divide Auxiliary click by 1 */
   // while(OSCCONbits.LOCK == 1);/* Wait for PLL to lock */

        CLKDIVbits.DOZE=0;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3);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while(OSCCONbits.COSC != 0b011);                /* Wait for new Oscillator to become FRC w/ PLL */
        while(OSCCONbits.LOCK != 1);                        /* Wait for Pll to Lock */

        ACLKCONbits.ASRCSEL = 1;
        /* Input clock source is determined by ASRCSEL bit setting */
        ACLKCONbits.FRCSEL = 0;
        /* Auxiliary Oscillator provides the clock source */
        ACLKCONbits.SELACLK = 1;
        /* Divide Auxiliary clock by 1 */
        ACLKCONbits.APSTSCLR =4;//N=8
        /* Enable Auxiliary PLL */
        ACLKCONbits.ENAPLL = 1;
        /* Wait for Auxiliary PLL to Lock */
        while(ACLKCONbits.APLLCK != 1);

}
void init_PIN(void)
{
    TRISEbits.TRISE0 = 0;                           /* Set as a digital output */
    TRISEbits.TRISE1 = 0;                           /* Set as a digital output */

    LATEbits.LATE0 = 1;
    LATEbits.LATE1 = 1;

    TRISEbits.TRISE2 = 0;                           /* Set as a digital output */
    TRISEbits.TRISE3 = 0;                           /* Set as a digital output */

    LATEbits.LATE2 = 1;
    LATEbits.LATE3 = 1;

     TRISDbits.TRISD1=0;
    //TRISDbits.TRISD2=0;
    PORTDbits.RD1=0;
   // PORTDbits.RD2=0;
};

void tmr1_16()
{
    T1CON=0;
    T1CONbits.TON = 0; // Disable Timer
    T1CONbits.TCS =0; // Select internal instruction cycle clock
    T1CONbits.TSYNC =1; // Enable Synchronization
    T1CONbits.TGATE = 0; // Disable Gated Timer mode
    T1CONbits.TSIDL=0;
    T1CONbits.TCKPS = 0b00; // Select 1:1 Prescaler
    TMR1 =0; // Clear timer register
    PR1 =625; // Load the period value

    IPC0bits.T1IP = 0x01; // Set Timer1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IFS0bits.T1IF = 0; // Clear Timer1 Interrupt Flag
    IEC0bits.T1IE = 1; // Enable Timer1 interrupt

    T1CONbits.TON = 1; // Start Timer
}
/* Example code for Timer1 ISR*/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 __shadow__)) _T1Interrupt(void)
{
    i++;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ode goes here */
    TMR1=0;
    IFS0bits.T1IF = 0; //Clear Timer1 interrupt flag
}

void SPWM(void)
{

           PDC1 =Duty_Data[i];

            //Enable Immediate update of PWM
            PTCONbits.EIPU = 1;
            //Update Active period register immediately
            PWMCON1bits.IUE = 1;

     if(i == 480)
     {
         PORTDbits.RD1=~PORTDbits.RD1;
         i=0;
     };

};

网友:
这种程序有意义吗
用中断i++,然后主循环中if(i==480),这放在实际应用中要坑死多少人啊,最差也写个if(i>=480)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