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利用重构的printf函数 但是多任务启动后 跑飞问题 求...

楼主(2013-09-02):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OSInit();
        Stm32f10xBSP();
        [color=Red]UsartOut("/--------uC/OS-II 消息队列演示例程--------/\n");    //就是这句代码的开启与关闭会影响 OSStart()之后是否进入TaskStart()[/color]
        //UsartOut("变参函数演示 %d\n",d);                                               //忽略此句
        //UsartOut("变参函数演示 %s","this is the string demo\n");                //忽略此句
        //UsartOut("变参函数演示 %s  这是第%d次\n","OK",d);                     //忽略此句
        OSTaskCreate(
                        TaskStart,
                        (void *)0,
                        &TaskStartSTK[TASK_START_STK_SIZE-1],
                        TASK_START_PRIO
                        );
        OSStart();

        return 0x0;
}

static void TaskStart(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COMQ = OSQCreate(StrTbl,5);

        OSTaskCreate(
                        Task1,
                        (void *)0,
                        &Task1STK[TASK_1_STK_SIZE-1],
                        TASK_1_PRIO
                        );
        OSTaskCreate(
                        Task2,
                        (void *)0,
                        &Task2STK[TASK_2_STK_SIZE-1],
                        TASK_2_PRIO
                        );
        OSTaskCreate(
                        TaskUsartPrintf,
                        (void *)0,
                        &TaskUsartPrintfSTK[TASK_USART_PRINTF_STK_SIZE-1],
                        TASK_USART_PRINTF_PRIO
                        );

        while(1)
        {
                GPIOBSetGpx(GPIO_PIN_0);
                OSTimeDlyHMSM(0,0,0,50);
                GPIOBResetGpx(GPIO_PIN_0);
                OSTimeDlyHMSM(0,0,0,50);
        }
}

现象描述:
如果关闭那句话 则OSStart启动之后,会进入TaskStart任务继续执行;如果打开那句话,则OSStart之后,不会进入TaskStart任务中。
难道是因为资源被占用????不应该啊!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注意规范的uCOS-II的初始化
OSInit();
初始化启动任务
OSStart();

在启动任务里面初始化外设,以及滴答时钟,详细的楼主课参考官网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规范的uCOS-II的初始化
OSInit();
初始化启动任务

哦 呵呵 多谢多谢!这个真没怎么看过  就想着先会用再说! 刚学 新手 见谅!   像我这样的代码   也不至于该影响程序的正常执行吧? 是因为不规范 才导致我说的那个问题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呵呵 多谢多谢!这个真没怎么看过  就想着先会用再说! 刚学 新手 见谅!   像我这样的代码   也不至 ...

是因为不规范造成,有机会了读读源码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不规范造成,有机会了读读源码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写。

   果然   谢了!

网友:
用个互斥量去锁住啊,使用完才会释放,释放了才会到其他线程使用,否则就等在那里

网友B:
OSStart()准备好前不能发生Tick中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Start()准备好前不能发生Tick中断就行了。

哦  原来如此 。因为USART打印字符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发生了SysTick中断,进ISR调用uC/OS提供的服务,但此时uC/OS内核尚未启动。因此跑飞!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因为USART打印字符的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发生了SysTick中断,进ISR调用uC/OS提供的服务, ...

启动任务并不是必须的。
虽然uCOS明确要求Tick启动要在Start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任务并不是必须的。
虽然uCOS明确要求Tick启动要在Start之后。。。

兄台,请教另一个比较丢人的问题。 看了段uC/OS了 ,现在的感觉:有时感觉貌似会了(信号量、互斥、邮箱、队列这些东西的接口函数会操作了),有时再细想貌似又什么都不懂! 不知能否理解我说的,如果理解,如果你也有过相同的经历。望指点一二!!真心求教!!先行谢过!

网友B:
Debug单步跟进去,查看关键的数据结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单步跟进去,查看关键的数据结构变量。

谢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