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11 arm-linux-gcc makefile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 编译的时候报错error:expected ')' before ';' token和error:expected ';' before '}' token 程序没有问题 发现将宏定义放在头文件里面的时候会报错误 放在.c文件里面则编译成功 怀疑是makefile的问题 请大家帮忙查查看 本程序所有.c.h文件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附上makefile:
Demo6410.bin : start.o Main.o IniCLK.o IniGPIO.o DrvLed.o OprLed.o
        arm-linux-ld  -Ttext 0 -o Demo6410.elf $^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Demo6410.elf Demo6410.bin
        arm-linux-objdump -D Demo6410.elf > Demo6410.dis

%.o : %.S
        arm-linux-gcc -g -c -O2 -o $@ $^

%.o : %.c
        arm-linux-gcc -g -c -O2 -o $@ $^

clean:
        rm -f *.o *.bin *.elf *.dis

网友:
makefile只是知道一点语法,.h文件里有用到的宏定义那是不是也要放在依赖项里面

网友:
不大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把.h加进makefile依赖关系里面就可以了 记得有篇文章说.h文件没必要放进依赖关系中 而且我每次make之前都会make clean 求解?
Demo6410.bin : start.o Main.o IniCLK.o IniGPIO.o DrvLed.o OprLed.o
        arm-linux-ld  -Ttext 0 -o Demo6410.elf $^
        arm-linux-objcopy -O binary Demo6410.elf Demo6410.bin
        arm-linux-objdump -D Demo6410.elf > Demo6410.dis

%.o : %.S
        arm-linux-gcc -g -c -O2 -o $@ $<

%.o : %.c Include.h General.h Config.h IniCLK.h IniGPIO.h DrvLed.h OprLed.h
        arm-linux-gcc -g -c -O2 -o $@ $<

clean:
        rm -f *.o *.bin *.elf *.dis

网友A:
用-I选项说明头文件文件夹啊。比如说
INCDIR = -I ../inc
%.o : %.c
        arm-linux-gcc -g -c $(INCDIR) -O2 -o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选项说明头文件文件夹啊。比如说
INCDIR = -I ../inc
%.o : %.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