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共模噪声讨论

楼主(2013-09-02):
(貌似论坛不让直接把电路图之类的发出来)
分享在百度盘里了 大家感兴趣可以下下来大家讨论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4&uk=2148638407

另外下面有这个电路图的图片 是4层板 3406输入端的5V电那里本来没有电容 我用钽电容正极接在R15输入 地接在C35的地上了  用的25V 100uf的钽电容

另外电路中所有的大电容都用的钽电容 并且都直接用直插的104电容并在一起 目的就是降低其ESR
实际电路中我那个34063出来接的三极管并没有焊 而是按照普通极性反转接的电路
而且这个版本中三极管封装用反了 失误失误 勿喷勿喷

如果有详细参数需要问 可以在下面讨论

这个-7V输出随着负载变化也会有变化

问题还是下面的问题 这是我这个项目的前面板 后面还有一个处理板 本来这些我可以自己去试 但是后面的板子还没做出来 并且手头只有一个可调的开关电源 所以没法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去试 (电路中电源太多了)
也就没办法去试那个地噪声对其他电路有没有影响。。。。。
算是自己逞能 非得用34063  看看我板子上的其他芯片大家就会发现 34063完全和其他电源芯片不是一个档次的

欢迎大家讨论 等联调成功之后我会贴出最终的成果
最近在调一个开关电源 用的是34063

好不容易把纹波调到10mv 但是用示波器测试地电位的时候会有类似于电感输出端形状的 波形

之前有人告诉我是共模噪声 。。。。。。。。。。

我用的极性反转的拓扑 理论上确实是电感通过地线把电流送到开关二极管 然后出现负电压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
1.这个算是共模噪声吗?

2.这个波形会影响其他共地的芯片吗?

实在是太晚了 大爷要关门了 先回去了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明天回复  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A:
最好贴出PCB图
布板很重要,建议将34063部分做成孤岛形式,
输入输出均有电容把关,就可以将影响降至最低!

网友B:
那一部分加入共轭线圈会明显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出PCB图
布板很重要,建议将34063部分做成孤岛形式,
输入输出均有电容把关,就可以将影响降至最低! ...

PCB贴出来就算了 这次很不幸的是电源部分都共地了

正在考证中 等调好了我会贴在这个帖子里

还好输入输出我都让其通过大电容了 而且输出还有LC滤波 输入那部分只有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部分加入共轭线圈会明显的改善

。。。。。。。。

咳 前辈 我的水平还没到共轭线圈那个层次 而且板子的设计需要是不加那些的

网友:
上PCB 图,坛子大把高人,稍微给你点一下你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贴出PCB图
布板很重要,建议将34063部分做成孤岛形式,
输入输出均有电容把关,就可以将影响降至最低! ...

已贴出PCB 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部分加入共轭线圈会明显的改善

已贴出PCB  请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贴出PCB  请指正

建议换一下AD 默认颜色,红,蓝都太刺眼了,另外看你图了,单点接地,然后输入过共轭电感,效果会很明显的改善 共轭电感 X宝 uu10.5

网友A:
楼主的布线仅仅是将电路布通了

LZ需要注意,尽量缩短大电流区域的环路
34063的电流流经路径,包括正负电源一定要清晰
缩短电流环路的前提下,在环路输入输出位置放入电容隔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布线仅仅是将电路布通了

LZ需要注意,尽量缩短大电流区域的环路

谢谢前辈指正 很受益
不过小弟不才 输入输出接电容隔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一下AD 默认颜色,红,蓝都太刺眼了,另外看你图了,单点接地,然后输入过共轭电感,效果会很明显 ...

谢谢前辈建议 我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