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

楼主(2013-09-02):
上传一个最近做的项目,用PTC测温,做的是报警器

楼主:
原理图如下,明天上传程序

楼主:
是NTC,不好意思了

楼主:
不好意思了,U盘在公司忘拿了,明天一定发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到NTC在哪

网友:
LZ图中貌似有亮点...

网友A:
LZ图中确实有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图中确实有亮点...

程序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

图中P1,P2,P3,P4是NTC

楼主:
程序不是最终的大家先看一下,明天把最终的传下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不是最终的大家先看一下,明天把最终的传下去

等待楼主,最终程序上次给个回复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最终程序上次给个回复呗,谢谢了

程序如上,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上,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顶楼主,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上,大家看看给点意见

楼主,将一下思路,还有精度怎么样,能否把你的原理图弄个PDF,传上来,你的图片,看不清

网友:
我的做法一般都是使用查表,表格不大MCU速度又比较紧张的使用直接取值的方法,表格稍大点的就是二分法查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将一下思路,还有精度怎么样,能否把你的原理图弄个PDF,传上来,你的图片,看不清 ...

上传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了,看一下

我的精度是误差在2-3度,主要是采样的值采集8个值,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再算个平均值,最后再乘以8,因为我把NTC表里的值*8,扩大了8倍后,算一下他们相邻两个之间的差值,最后以每5度为位,进行计算,明天我发个表,你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D:
5.1k上拉不影响ntc精度吗.我用10K上拉感觉电阻发热影响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等待楼主,最终程序上次给个回复呗,谢谢了

做伸手党做到你这种境界,我真是佩服!!!

网友:
精度是误差在2-3度。。。这??唉,建个大表,一度一个点,怎么也是误差一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伸手党做到你这种境界,我真是佩服!!!

别告诉我你没学习过别人的代码,没看你开源过多少东东,攻击别人开心呀,大过节的,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k上拉不影响ntc精度吗.我用10K上拉感觉电阻发热影响精度

正解,不过不清楚楼主位的VDD是多少V的。我的是5V供电,也用10K电阻,升温时显示很快。降温显示慢。就是由于升温时NTC电阻降低。有更大的电流通过致使其发热。从而在降温过程中有一个滞后

网友(2013-11-19):
坏坏的问一句: 楼主图上,显示上传和下载流量的软件是啥子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