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6050 DMP库好痛苦啊...

楼主(2013-09-02):
用的TIVA C处理器,正在移植DMP库...读dmp_read_fifo(gyro_data, accel_data,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 &more);时候就是读不出数啊都是0....诶...

    if(mpu_init())while(1);

    if(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while(1);
    if(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while(1);
    if(mpu_set_sample_rate(100))while(1);
    if(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while(1);
    if(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while(1);
    if(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 | DMP_FEATURE_TAP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 | 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
                       | 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 DMP_FEATURE_GYRO_CAL))while(1);

    if(dmp_set_fifo_rate(100))while(1);
    run_self_test();
    if(mpu_set_dmp_state(1))while(1);

  while(1)
  {
    status=dmp_read_fifo(gyro_data, accel_data,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 &more);

网友A:
我也看了一半。 看的我恶心。  那个程序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看看

多谢~~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了一半。 看的我恶心。  那个程序风格。。。。。

我也看的恶心,不知道是哪位大仙的著作

网友:
我一个一个函数拷,按配置顺序吧所有用到的函数都集中到一个文件,处理下,总共快3000行,数据出来了.不是自由循环读的,我是按中断标志有效才读,我看的中断脚没10ms出一个脉冲

网友C(2014-03-16):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已经痛苦一周了,发现是fifo_count总是0,导致return -1造成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让fifo_count变得在32和512之间。

如果兄台已经调试通了,还望拉小弟一把,感激涕零!!

网友:
好麻烦的,我之前看过一些成功的,然后用keil查看程序结构,越看越深,但后来就读不懂了,于是又回到表层,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下的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fifo_count_h, 2, tmp))
        return -1;
    fifo_count = (tmp[0] << 8) | tmp[1];

这个地方,fifo_count 一直是0,
我前面的一切配置打印出来都是OK的。
就是这里执行不下去了。
前面那个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complete ......有验证I2C驱动的读写是否正确吧?这个通过了。应该不是I2C的问题吧?
或者是我的驱动针对2字节读写有缺陷?硬件I2C

麻烦答复下好么?多谢了

网友(2014-04-22):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已经痛苦一周了,发现是fifo_count总是0,导致return -1造成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让 ...

最近木有搞了·····你弄好了?

网友(2015-08-04):
引用 网友E:
楼主,您好,我最近在移植DMP程序,我用的是STM32F103。
一直卡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 ...

读取fifo必须存数完成,且不能溢出,在32-512之间吧,有一个办法,每次读fifo前先进行复位,再等20ms,这时数也满了,不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