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MOS管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09-03):
     先来下臂的吧

     1.Q6Q7基极悬空时,Q6Q7截止,Q8射极输出低,MOS管栅极电压~0.3V,MOS管截止
     2.Q6Q7基极为低电平时,Q6Q7导通,Q8截止,MOS管栅极电压~11.7V,MOS管导通
     上下臂的驱动电路

     1.上臂输出驱动部分和下臂基本一致,只是上臂多了由D1和C8构成的个升压电路
     2.Q1Q2和R20R21构成短路保护和电平变换电路,其中R20R21起到限流的作用
     3.U-L和U-H同时为低时
       Q1Q2截止->Q3Q4截止->上臂MOS管截止
                     ->Q6Q7截止->下臂MOS管截止
       U-L为高,U-H为低时
       Q1截止,Q2导通->Q3Q4截止->上臂MOS管截止
                            ->Q6Q7导通->下臂MOS管导通
       U-L为低,U-H为高时
       Q1导通,Q2截止->Q3Q4导通->上臂MOS管导通
                            ->Q6Q7截止->下臂MOS管截止
       U-L和U-H同时为高时
       Q1Q2截止->Q3Q4截止->上臂MOS管截止
                     ->Q6Q7截止->下臂MOS管截止

网友:
這有什麼好處~

网友:
这个电路有实际用过吗,量产没,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驱动平滑吗,有没有大的边沿峰刺。。。

网友(2013-12-02):
会不会同时导通?

网友(2014-02-13):
有没有使用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