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一个颜色渐变到另一个颜色,大家有没有好的插值算法?

楼主(2013-09-03):
最近在搞GUI,用到颜色渐变,试了下网上的简单的插值算法,发现会出现阶梯线性,颜色不能平滑过渡,应该是算法过于简陋。求教。

楼主:
下面这段话大家看看神马意思。

教你个利用双线性插值的方法,我是学VB的,C的不懂,代码就不能贴了,只能说下如何运算..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了1.首先计算缩放比例..bl=2/w...2是原图宽度(因为只有2个颜色)...w是放大后的宽度2.开始循环,从1循环到目标宽度w,假设循环变量为i...就用n=i*bl3.取出n的小数部分存到变量p中..然后合成颜色,目标色R=R1*(1-p)+R2*p G=G1*(1-P)+G2*p B=B1*(1-P)+B2*p....R1/G1/B1是起始色的红/绿/蓝色,R2/G2/B2是结束色的红/绿/蓝色.这个算法是什么原理呢,我说一下,算出的n=i*bl就是一个小数值.假如他是1.3,那么他靠1颜色就近些,所以1颜色对他的影响就大,所以R1*(1-p)+R2*p就体现了1颜色影响的范围大,2颜色影响小..假如是1.7,那么2颜色对他的影响大,1就小....所以他呈现渐变分布..而双线性插值一般用语图像放大缩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段话大家看看神马意思。

教你个利用双线性插值的方法,我是学VB的,C的不懂,代码就不能贴了,只能说下 ...

看不懂

网友:
感觉好像很高深的样子哎,看不懂!

楼主:
试了下上面的公式,在单色渐变时是不好用的.例如从深蓝变到浅蓝,将一样出现颜色阶梯.

网友:
不能直接把 RGB 的值每次 加或减1 到最终的 RGB 么?

网友A:
如果出现肉眼能看到的颜色渐变,那么通常是因为LCD色彩位数不够,比如PC机16位色时,基本上色彩过渡是必然的,因为就算绿色,也不过只有64种灰度值,其它颜色更少,只有32种灰度值。LZ的屏估计是16位色(65,536色)的,所以看不到渐变才是怪事。除非,使用颜色抖动来实现平滑过渡。

网友:
是这种吗?
void Hsv2Rgb(float H, float S, float V, float &R, float &G, float &B)
{
     int i;
    float f, p, q, t;

    if( S == 0 )
    {
    // achromatic (grey)
        R = G = B = V;
        return;
    }

    H /= 60; // sector 0 to 5
    i = floor( H );
    f = H - i; // factorial part of h
    p = V * ( 1 - S );
    q = V * ( 1 - S * f );
    t = V * ( 1 - S * ( 1 - f ) );

    switch( i )
    {
    case 0:
        R = V;
        G = t;
        B = p;
       break;
    case 1:
       R = q;
       G = V;
       B = p;
       break;
    case 2:
       R = p;
       G = V;
       B = t;
       break;
    case 3:
       R = p;
       G = q;
       B = V;
       break;
    case 4:
       R = t;
       G = p;
       B = V;
       break;
    default: // case 5:
       R = V;
       G = p;
       B = q;
       break;
    }
}

Hsv2Rgb((float)(i), 1, 1, r, g, b);
i从0->240对应蓝色到红色。
搜索一下HSV

网友:
可以在HSV空间中做处理。
如果要改变颜色,就修改色度分量, 如果要改变亮度,就修改亮度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出现肉眼能看到的颜色渐变,那么通常是因为LCD色彩位数不够,比如PC机16位色时,基本上色彩过渡是必然 ...

是的,我的屏用了RGB565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吗?Hsv2Rgb((float)(i), 1, 1, r, g, b);
i从0->240对应蓝色到红色。
搜索一下HSV ...

类似这个,但确切地说是单一颜色就可以了。例如从深蓝变到浅蓝。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在电脑上模拟是可以的,但是到了实际目标系统就会出现颜色阶梯化的现象。原因应该是我的屏的位宽才16位565结构。

楼主:
本贴图片是在我的16位LCD上显示的效果,有非常明细的阶梯。图片上可能比较模糊。

网友(2015-08-21):
正好需要,从红色到蓝色渐变效果

网友(2016-05-20):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吗?Hsv2Rgb((float)(i), 1, 1, r, g, b);
i从0->240对应蓝色到红色。
搜索一下HSV ...

你这可以的  谢啦

网友(2016-09-26):
用图片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