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行代码,求有经验的给菜鸟解释下定时器吧,

楼主(2013-09-0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CKD_DIV1

就这三行。
最好举例子解释:
1:定时的时间与上面什么关系。比如1s
2:PWM与上面什么关系。这个我占空比会设定,但是脉冲宽度怎么设定,与上面有关系,但不知道函数对应关系

网友A:
这个讲解怪麻烦,给你发一个例程吧,假如用8M晶振超频到72M,用STM32定时器3产生一个周期为20ms,高电平时间1.5ms的PWM 的代码如下:
void PWM_Configuration(void)//PWM初始化函数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T3时钟使能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使能PORTC时钟

        //配置PWM输出通道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选择P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C寄存器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 ENABLE);            ///管脚重映射 将PC口和TIM3连接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1)TIM3初始化,时间基部分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19999;          //周期0~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2)TIM3通道初始化 ,CCP部分
        // 1通道
          TIM_OCStructInit(& TIM_OCInitStructure);                             //默认参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500 ;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 2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500 ;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 3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500 ;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 4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1500 ;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到此在TIM中已配置完成

}

网友:
菜鸟一枚

网友:
这帖子怎么发的?鼠标一点会一栏一栏跟着,编辑界面一样啊,还能复制代码,代码直接复制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套论坛系统有年头了吧,这么实用的功能你从来没发现?
之前还真的没用过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讲解怪麻烦,给你发一个例程吧,假如用8M晶振超频到72M,用STM32定时器3产生一个周期为20ms,高电平时 ...

你那个定时周期是不是20ms,高对低占空比1500/2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定时周期是不是20ms

是的呢  我把舵机控制的程序给拿出来了点 供你参考  STM32的分频要记得-1  所以才有72分频用71  2万却赋值199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定时周期是不是20ms

要更改某个通道的占空比用如下函数即可 TIM_SetCompare1( TIM3, oc1_value);TIM_SetCompare2( TIM3, oc2_value);TIM_SetCompare3( TIM3, oc3_value);TIM_SetCompare4( TIM3, oc4_value);oc1_value到oc4_value就是你给的高电平占空比时间,以us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更改某个通道的占空比用如下函数即可 TIM_SetCompare1( TIM3, oc1_value);TIM_SetCompare2( TIM3, oc2_ ...

高对低占空比18500/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