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级电容保护电路的原理,电路如下

楼主(2013-09-03):
请教超级电容保护电路的原理,电路如下

网友A:
TL431接的对吗??

好像是过压保护!!超过3.1V就放电!!!
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接的对吗??

好像是过压保护!!超过3.1V就放电!!!

应该没接错,这个是照着淘宝上的图片画的
TL431的参考脚的电阻没装,默认是2.5伏参考电压
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电压高于2.5伏时,Q1导通 然后Q2导通 最后电容通过三个电阻放电
这样就能保护电容吗?充电的时候可以保证电容两端的电压不高于2.5伏吗,这里不明白!

网友:
不接就是2.5,也对

网友:
应该是不高于3V吧!!

网友:
原理就是  过压 就放电,这是最简单,效率最低的保护电路。

网友:
大电流充电就不管用了

网友B:
曾经做过一个超级电容多串的,50A充电电流的均衡充电+保护的飘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接错,这个是照着淘宝上的图片画的
TL431的参考脚的电阻没装,默认是2.5伏参考电压
我是这样理解 ...

要控制充电电压,你帖的这种方式只是一个低成本的折中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复,基本理解·······keasen 能说说你的方案吗?

网友(2020-06-10):
学习一下,这几天也在研究原理

网友:
像是一个过压放电的电路,但是431的接法好奇怪,居然只用两个脚

网友:
TL431的参考脚是必须接的,否则就不会进入稳压状态。
TL431在正确使用时,没有一个脚是多余的,都必须正确接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做过一个超级电容多串的,50A充电电流的均衡充电+保护的飘过。。。。。。。。 ...

给讲解一下你均衡的方法思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