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卡片式万用表,相对哪一种好一点,谢谢了

楼主(2013-09-03):
如题,比如下面这款:

某宝上150~300元都有,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了

网友:
多薄? 敢称卡片

网友A:
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
没用过。和普通的手持表有啥区别?
介于台式和手持之间?
还是比普通手持的更轻便?

网友:
日本原装的很好,电池耐用,缺点是没有电流档.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厚度标称9mm左右,主要是某宝上的价格很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共立的品牌。
那位买过,说说体验吧。

楼主:
主要是想平时放包里带着,原来是想买笔形的,发现笔形的体积比这个大多了,才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这样的。

你好,请问这个用得怎么样,厚度多少左右?

网友B:
fluke 10 11 12b 都用过 比这种小卡片的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10 11 12b 都用过 比这种小卡片的强太多了

兄弟,我家里已经有fluke15b了,我想质量过得去的卡片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用得怎么样,厚度多少左右?

厚度估计有1cm多点吧,线可以绕在上面,电池很耐用,携带方便。对精度没有什么要求,调个程序什么的时候简单测测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C:
要什么性能的?随便测测 UT10A 感觉还行,最大显示 3999,用 CR2032 电池
这种卡片的就是一般都不能测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家里已经有fluke15b了,我想质量过得去的卡片表

15b 和这三个表比无论便携还是性能都差出几条街

网友D:
卡片式,得是有多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b 和这三个表比无论便携还是性能都差出几条街

好像这三个表现在都买不到或者很贵啊,15b带出不方便,精度要求其实不是很高,主要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片式,得是有多薄啊。。。

我想是10mm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什么性能的?随便测测 UT10A 感觉还行,最大显示 3999,用 CR2032 电池
这种卡片的就是一般都不能测电流 ...

你好,刚开始我也想这个表,仔细看了下这个体积并不小,以前买过一个国产的不稳定,所以就不敢再买了。

网友:
我有两个三和sanwa Pm3,价格300元吧,质量不错。

网友:
尼玛啊,这么贵的,我那个才6cm左右才30来块,上课随身带,屌丝技术男必备神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刚开始我也想这个表,仔细看了下这个体积并不小,以前买过一个国产的不稳定,所以就不敢再买了。 ...

这个表我买来我用了 3 年了,比较常用,因为取放比较方便
要说稳定性,就是中间有段时间拨动拨盘开机后,档位经常切换得不对,但后来发现换块新电池就没问题了
这表看规格是有低电压提示的,那这点应该就算设计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三个表现在都买不到或者很贵啊,15b带出不方便,精度要求其实不是很高,主要是稳定。 ...

反正尽量别买纽扣电池的那种 太容易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尽量别买纽扣电池的那种 太容易没电了

谢谢你的提醒!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现在某宝上同一个型号的价格相差很大,到底是买低的还是买最高的,是个问题,
基本上现在锁定三和或者共立。

网友:
日置3244-60

网友:
说到卡片表,就想起当年错过了一个几乎全新的P-16,追悔莫及啊。到现在手里还没有卡片表呢。

网友:
等FLUKE 10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