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水位传感器疑问

楼主(2013-09-03):
最近在做一个水位检测的项目,发现一个问题:
测量了水位传感器的电阻,在不同的的水位,电阻值都会缓慢的上升,最终都是60k或接近,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或者是测量方法不对.
传感器应该是好的,买了2个不同厂家的,发现现象都是这样;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多谢;

网友:
那是因为水会挂在绝缘层上导电导致的。电极的的外层不要用普通塑料,用聚四氟乙烯,一般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楼主:
应该不是水位传感器做工的问题,我是想是不是我用万用表测量方法是错误的或者水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我单片机采集水位用ADC是否可以(因为阻值一直在上升)?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这个是传感器的样子和原理结构;
多谢;

网友:
这种水位传感器是什么原理?看着像是磁铁和干簧管的方式

楼主:
应该是电极电阻的方式;

网友:
听说直流电会电解,很快就氧化了。

网友A:
使用红外传感器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且价格也可以接受。

网友:
用个红外的液位传感器不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而且价格也不贵

楼主:
客户一直是用这个的,暂时只能用这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红外传感器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而且价格也可以接受。

怎么个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一直是用这个的,暂时只能用这种传感器;

兄弟搞明白了记得上来说一下你这种液位传感器的原理。

网友B:
其实是不是就是干簧管呢,我当初帮人做的太阳能控制器,用的是干簧管测水位

楼主:
13楼就是用的你发的资料中导电式水位传感器探头,你能帮我解释下为什么:
测量了水位传感器的电阻,在不同的的水位,电阻值都会缓慢的上升,最终都是60k或接近,请问这是什么原理,或者是测量方法不对.

楼主:
13楼帮忙解释下呗!
多谢;

网友C:
要通入交流信号,你把表笔不断正反正反。。。。来测下看

网友:
mark,我正要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3楼帮忙解释下呗!
多谢;

这有啥好解释的啊,,认真看看那份资料,你肯定自己就知道了

都说了有干簧管,要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干簧管,你就先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通入交流信号,你把表笔不断正反正反。。。。来测下看

正解

阻值上升似乎是电解气体附着在电极表面造成的

楼主:
我试试看有消息告诉大家;

网友(2013-10-12):
坐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2014-07-18):
引用 楼主:
我试试看有消息告诉大家;

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2015-11-19):
我和楼主一样,最近也在为这个传感器困惑,看了大家说的,突然有种感觉,这个传感器不能用电阻分压的方式去测量,或者是电源不能使用直流,而是用交流?

网友(2016-03-13):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不是就是干簧管呢,我当初帮人做的太阳能控制器,用的是干簧管测水位

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