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终端乱码请教

楼主(2013-09-03):
手上一个6410,其串口使用max3232输出,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现象如下:一般情况下,开机终端显示正常,但通常运行一段时间后(2小时左右)会在中断显示出乱码,但此时的命令等各项操作是正常的,如果此时重启依旧会乱码,关闭一段时间后启动才会正常显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串口线的问题,换个优质串口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串口线的问题,换个优质串口线试试!

感觉不是串口线问题,因为开启一段时间内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的电脑有串口,所以用的只是DB9线,没有用USB转串口的!

网友:
串口调试工具用的是什么?

楼主:
Xshell 4 ,在出现乱码后,我也试过使用超级终端,一样的乱码。

网友:
晶振问题,波特率跑偏了

楼主:
系统还是正常的,只是到电脑终端上的显示出现了问题。

网友B:
换max3232.....买美刀的片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max3232.....买美刀的片子试试.

这个倒是没有试过,找个时间去买一个TI的来试试就知道是不是这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