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有一块FPGA开发板 但没资料

楼主(2013-09-03):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哪家的板子 芯片是 EP2C35F673C6 给点明示 谢谢了!

网友:
好霸气的板子

网友A:
自己写程序跑下io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程序跑下io就能用了。

新手 不懂啊

网友:
讲过很多板子,没见过这个。BGA封装的板子,没有原理图,基本无用。

网友B:
有点像DE2。没资料就不好分配管脚了,BGA的没办法用万用表测引脚。

网友C:
板子上没商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DE2。没资料就不好分配管脚了,BGA的没办法用万用表测引脚。

扯淡,我在前面就说了,写程序跑线路。你不知道BGA脚连到哪,但你可以知道哪根线连到哪个PA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上没商标吗。。。

没有啊,说来也怪,也不写个型号

网友:
先写好程序轮询io,判断数码管是低电平点亮还是高电平点亮,
找到段码,写一个程序给所有的io编号,当对应io为低电平时在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编号,
然后你做条线,一端接地中间串个1M欧的电阻,一个一个pad的点,记下编号就找到了对应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