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故障

楼主(2013-09-03):
学习msp430单片机时,不小心把仿真器弄坏了 ,症状是:插上PC机电源灯不亮(偶尔亮也不好使),电脑显示驱动已安装成功,但无法下载程序到板子,求解还能够修好么,这东西太贵了!!!!!

网友A:
到论坛下载个降级程序,把CDC降到VCP,然后重新安装iar 5.3 或 5.5 的软件 都可以少些程序。
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论坛下载个降级程序,把CDC降到VCP,然后重新安装iar 5.3 或 5.5 的软件 都可以少些程序。
你试试看。 ...

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啦

前辈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给链接啊,我没有搜到那个降级的程序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用BSL下载嘛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27954-1-1.html去看看这篇帖子会对你有帮助。我以前也刚开始学习430的时候也是不怎么懂,刚开始买了个回来,IAR用的是5.50的,下载程序时提示升级固件库,就升级了结果驱动用不了了各种折腾,咨询厂家说是估计升级没成功要重新刷固件库,自己又不会弄还返厂修理了,回来还是不好用,后来果断换了个仿真器先用着,后来慢慢多看了资料和别人的经验帖子,也明白了那东西是怎么回事了,自己也就能解决问题了。建议你多去搜搜,学习学习别人的经验。

网友:
使用IAR 5.4以上版本时须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用BSL下载嘛

我做的最小系统上没接PL2303,不方便用BSL,而且仿真器还可以在线调试嘛,我寻思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27954-1-1.html去看看这篇帖子会对你有帮助。我以前也刚开始学习430的时候 ...

我用这个试过了,可还是不成功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的啊

网友:
升级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B:
你降级了没有,降一下级,然后用IAR5.3,降级后显示为“MSP-FET430UIF-V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降级了没有,降一下级,然后用IAR5.3,降级后显示为“MSP-FET430UIF-VCP”

现在问题是降不了级啊,试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