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参占内存吗?

楼主(2013-09-03):
小弟初学51,用keil。请教各位大侠!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char Baudrate);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char Baudrate)
{
/*省略*/
}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93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long Baudrate);
void USART_Init(unsigned long Baudrate)
{
/*省略*/
}

Program Size: data=13.0 xdata=0 code=105

请教给位大侠!形参也占内存吗!?

网友:
形参是分配在堆栈中的

网友A:
函数调用时,参数被压入栈内存,多个参数的压栈顺序要参考具体的调用规则。

网友:
相当于局部变量在栈中,全局变量在堆中

网友B:
要调用这个形参时会临时开辟存储单元,待退出调用该形参的函数后系统会释放该存储单元,即只在使用时占内存,使用后就不占内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调用时,参数被压入栈内存,多个参数的压栈顺序要参考具体的调用规则。 ...

我刚才查阅了一些资料,形参占用内存,那编译代码的时候,就会占用data区,但是有时候发现形参及局部变量加一起小于四个字节的时候,编译的时候却不增加data区,是因为编译器将其优化的通用寄存器,没有占用新的内存。是这样的吗?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用这个形参时会临时开辟存储单元,待退出调用该形参的函数后系统会释放该存储单元,即只在使用时占内存 ...

谢谢大侠!理解了!

网友:
KEIL C51非标准编译器,形参有可能是静态分配的

网友:
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形参要占内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