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步进电机驱动MOSFET

楼主(2013-09-03):
手头的项目准备使用MCU+TMC429+TMC262+MOSFET做3轴步进控制,每个轴2A驱动电流
考虑到MOSFET用2个N MOS+2个P MOS管太占空间,所以想每个轴使用两个H桥芯片来搞点
找到DIODE INC有ZXMHC3F381N8TC 这个H桥芯片,不知道和不合适
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
附件是ZXMHC3F381N8TC的datasheet

网友A:
TM262PA直接支持1.7安驱动能力的。内部集成MOS了,也许还有更大的电流版本。

网友B:
以前自己做过一个750W步进电机驱动,拉个三十来斤的小车.直接用单片机过光耦驱动H桥场效应管.
可以用,不过不能解决的是,若不工作,小车打滑或有人推车,步进电机转动,那变成发电机,场效应管会爆,这个没找到方法解决,后来只能用继电器把驱动线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262PA直接支持1.7安驱动能力的。内部集成MOS了,也许还有更大的电流版本。

TMC262没有集成MOSFET哦,要集成了 我还省事了,没发布的 TMC2660 倒是集成内部MOSFET 可以驱动4A的电机  但是现在买不到啊
现在是急于搞清楚这个MOSFET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自己做过一个750W步进电机驱动,拉个三十来斤的小车.直接用单片机过光耦驱动H桥场效应管.
可以用,不过不 ...

TMC262有堵转保护,所以你遇到的情况不会发生
用这些芯片贵但是省事,懒得去操心这些个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TMC262没有集成MOSFET哦,要集成了 我还省事了,没发布的 TMC2660 倒是集成内部MOSFET 可以驱动4A的电机  ...

搞错了!是TMC260-PA, TMC261-PA 这俩芯片集成MOS了!支持1.7安电流

楼主:
刚认真看了下,貌似TMC261是可以集成MOSFET可以达到2A的线圈电流,但是相电流是1.4A
明天具体看一下那个鬼电机,能行就直接TMC262了

网友:
请问这些芯片哪里能买到?淘宝上淘不到

楼主:
E络盟有卖的

楼主:
都没有人能够指点一下啊~~~~~··
自己先顶一下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认真看了下,貌似TMC261是可以集成MOSFET可以达到2A的线圈电流,但是相电流是1.4A
明天具体看一下那个鬼 ...

据说那个芯片可以0.5秒内瞬间加速到2000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