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6的原理图怎么转换为pads的

楼主(2013-09-04):
  用16.6转换为16.2的,用logic打开,报错!请问谁遇到过。
请问还有其它办法将orcad16.6转换为logic的图吗?

网友:
导网表的时候导成PADS的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原理图转换成PADS的呢?
话说allegro也很好用啊

网友:
存成低版本再用powerlogic导入我这是没大问题的,不过最好仔细检查,不要直接用。

楼主:
导网表的时候导成PADS的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原理图转换成PADS的呢?
话说allegro也很好用啊

这个没有选项啊!

存成低版本再用powerlogic导入我这是没大问题的,不过最好仔细检查,不要直接用。

这个方法我以前是可以用的,但是突然用不了了,PADS打不开导出的低版本的SDN文件
我重新的软件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郁闷,我转出去的一直用不了。。。!

楼主:
顶下!
另求可以安装在win7 64位机上面的pads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