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国赛 电源

楼主(2013-09-04):
1. 基本要求
(1)在输入交流电压Us=24V、输出直流电流Io=2A 条件下,使输出直流电压
Uo=36V±0.1V。
(2)当Us=24V,Io 在0.2A~2.0A 范围内变化时,负载调整率SI ≤ 0.5%。
(3)当Io=2A,Us 在20V~30V 范围内变化时,电压调整率SU ≤ 0.5%。
(4)设计并制作功率因数测量电路,实现AC-DC 变换电路输入侧功率因数的测
量,测量误差绝对值不大于0.03。
(5)具有输出过流保护功能,动作电流为2.5A±0.2A。

第三点36伏输出   20-30V输入   有升压降压   怎么解决

楼主:
求帮忙啊啊   在线等

网友:
随便说  24V AC 整流后 DC-DC 吧 Boost 电路

网友A:
直接用电源模块

网友B:
直接用反激!!!

网友C:
噶,老衲也只看到升压

网友:
讨论一下方案吧
基本部分:
1,2,3项,用BOOST升压就可以解决,注意基准源的精度,采样点和测量点的安排
4项对交流电压和电流信号做相位差可以得到功率因数的大概值,但是对于能否达到〈0.03没有概念,不行的话就得采样电流信号做FFT了。
5项过流保护,运放+比较器解决

网友:
扩展部分好像还真不是很好搞
1项功率因数校正可以专用的功率因数芯片解决,网上一搜一把的,注意布线和CBB电容的取值
2项整流部分用MOS或者有源整流,BOOST可以考虑软开关之类的
3项没有思路,设定功率因数这个真没有考虑过
4项搞个实时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因数,数控输出电压电流什么玩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电源模块

会扣分的,而且功率因数这块的分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反激!!!

不需要吧,BOOST效率更高,还不需要变压器绕制

网友D:
我在想输出70多瓦输入端的整流桥你们准备怎么搞?用MOS整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会扣分的,而且功率因数这块的分没有了

我是这样分析的,输入交流电压在20V------30V,经过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28V--------42V,输出电压为36V所以我分析是既有升压又有降压电路。。。。。现在我想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用分离元器件搭建一个升压或降压电路,但是缺点是不稳定,效率不高,另一个方案是用升压芯片或降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三点36伏输出   20-30V输入   有升压降压   怎么解决

交流30V输入,整流后直流42V,输出电压36V所以有降压模块

网友:
发挥部分要求功率因数可以调整;
我的下意识就是必须得上数字电源,否则做不出来

网友F:
功率因数调整电路一般就是BOOST电路。将输入电压BOOST声压到合适的值,即满足了功率因数的要求,也满足了36V输出的要求。后面再跟着一级BUCK降压,将电压降至VOUT+3v左右,再线性稳压。轻松做到调整率。纹波也较小。好设计。功率因数测量就不懂了。短路保护很好做。实在想省事就单片机AD采样,如果超出电流用继电器切断输出。继电器放在调整管前,继电器不产生输出压降。

网友:
输入电压调整率轻松做到,负载调整率和你输出大电流部分的布线有关,电压采样点一定要放在输出端子的根部,包括正极的根部和负极的根部,不要把地线当成地来看待,要当成负极看待。不能随便接一个地才采样电压。否则输出走线电阻会引起误差。

网友F:
才看到题,对效率有要求,不能用线性电源。用BOOST +BUCK两级调整,效率应该做不到95。估计题目的意思是让你们挑战一下一级变换,实现因数校正、升降压。这个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输出70多瓦输入端的整流桥你们准备怎么搞?用MOS整流?

嗯 打算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看到题,对效率有要求,不能用线性电源。用BOOST +BUCK两级调整,效率应该做不到95。估计题目的意思是让 ...

蛋都要碎咯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率因数调整电路一般就是BOOST电路。将输入电压BOOST声压到合适的值,即满足了功率因数的要求,也满足了36 ...

嗯  试试看  这样效率会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分析的,输入交流电压在20V------30V,经过整流后的直流电压为28V--------42V,输出电压为36V所以 ...

这样电路复杂   效率也高不了啊

网友:
我也在做电源的=0=,我的想法是整流滤波后用BOOST升压,输出段接电压比较器,用电压采集后输入回单片机后,进行反馈

网友G:
居然木有要求纹波?
直接用临界导通模式的PFC控制器做反激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居然木有要求纹波?
直接用临界导通模式的PFC控制器做反激好了。

为什么会选择做反激呢,我觉得用个PFC做BOOST就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选择做反激呢,我觉得用个PFC做BOOST就OK了

US=30VAC,整流后峰值是42V~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S=30VAC,整流后峰值是42V~

反激的话,效率达不到的吧...

网友:
PWM整流到50V,再同步降到36V,97.5%的效率不是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反激的话,效率达不到的吧...

哪里有要求效率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要求效率呢?

2. 发挥部分
(1)实现功率因数校正,在Us=24V,Io=2A,Uo=36V 条件下,使AC-DC 变换
电路交流输入侧功率因数不低于0.98。
(2)在Us=24V,Io=2A,Uo=36V 条件下,使AC-DC 变换电路效率不低于95%。
(3)能够根据设定自动调整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调整范围不小于0.80~1.00,稳
态误差绝对值不大于0.03。
(4)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I:
2. 发挥部分
(1)实现功率因数校正,在Us=24V,Io=2A,Uo=36V 条件下,使AC-DC 变换
电路交流输入侧功率 ...

哦,那是boost再buck比较好了,用抽头电感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里有要求效率呢?

%95,所以感觉不好做,应该用软开关比较好。。。。。只是不会额。。。

网友:
help,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噶,老衲也只看到升压

能具体给我们说一下吗?我们咋觉得既需要降压又需要升压呢

网友:
蛋疼做电源

网友:
各位弟弟,软开关就没必要了。
bost效率可以,后面加buck。
效率肯定够,功率因数可调,直接在采馒头波处加移相电路.

网友:
boost buck,直接cuk,还省两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