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按键程序

楼主(2013-09-04):
51单片机,按一下按键,数加一次,再按,在加,数小于63,怎样写,我新手,

网友:
设一个变量A和一个开关B,然后检测开关B是否按下:若按下,则A++。。。最后显示A即可啦~~~~~

网友:
扫描按键 按下变量加一 判断是否越界

网友:
论坛里很多呀,到马潮老师的板块就有

网友:
自己写一个吧 不难

网友:
建议 使用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