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3-09-04):
最近想买一个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器,用在自动导引小车上面的。市面上有附图两大类的产品,其中一种是用于电动车上面的。在相同功率、相同电压下,为什么电动车控制器价格比黑色的那个驱动器便宜那么多?图中的两个产品,一个58元,一个348元。

网友A:
一种是步进电机,一种是直流电机。区别大了。

网友B:
一个工业级,一个商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是步进电机,一种是直流电机。区别大了。

都是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哦,不是控制步进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业级,一个商业级。

在控制效果有哪些显著区别呢?

网友C:
产量的问题,工业商业的区别。
7寸的平板电脑跟7寸的HMI相比,价格也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产量的问题,工业商业的区别。
7寸的平板电脑跟7寸的HMI相比,价格也差很大 ...

嗯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自己试吧,不要迷信。量大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电动车是专用的,黑色的是通用的。前者用起来,不容易,因为你的应用和它并非完全一致,后者应该相对更容易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试吧,不要迷信。量大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电动车是专用的,黑色的是通用的。前者用起来,不容易,因为 ...

谢谢你的回答,计划买一个回来试试效果~

网友:
类似的我貌似还写过代码,嘿嘿,当时快毕业帮老师写的

网友:
当时用的是XC866驱动的BL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