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电子大赛 问有无计算平方开根计算芯片 和除法芯片

楼主(2013-09-04):
如题 在线等 谢谢各位大牛

网友:
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要算这两个算法  不是随便都可以的?  要高速?

网友:
有,intel的x87数学处理器,比如8087.
不然就使用有浮点运算功能的单片机,比如stm32f4的。

网友:
楼上各位都是坏人!
应该告诉楼主,直接买个能得奖的芯片就可以

来点正经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3aa818144431b90d6c85c7bd.html
就有算法,何必要芯片呢?

网友:
前几年有个外国公司还真有这个,两线串行的,和存储器操作差不多,串行浮点加速器

网友:
楼主问的是模拟芯片吧??

楼主:
对的 模拟芯片

网友A:
这都有,直接软件处理速度不够么?

网友:
BB的芯片不便宜,而且估计这片子也不容易买到吧~

网友:
AD633模拟乘法器,看你怎么用了。
float InvSqrt(float x)
{
float xhalf = 0.5f*x;
int i = *(int*)&x; // get bits for floating VALUE
i = 0x5f375a86- (i>>1); // gives initial guess y0
x = *(float*)&i; // convert bits BACK to float
x = x*(1.5f-xhalf*x*x); // Newton step, repeating increases accuracy
return x;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都有,直接软件处理速度不够么?

模拟乘法器随便都有几百K带宽,你先算算要多少采样率的ADC和多快的CPU才能够达到这个处理带宽,然后再算算这样的方案要多少钱,这么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模拟乘法器并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乘法器随便都有几百K带宽,你先算算要多少采样率的ADC和多快的CPU才能够达到这个处理带宽,然后再算 ...

STM32F1@72MHz  ADC@1Msps同步计算均方根,CPU负载率只有50%,成本不到10块比乘法器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齐了……

现在叫做MPY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