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于基于工业PC控制在工业自动化系统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13-09-04):
本人一般习惯于用工业PC(Linux系统)+CAN通讯网络用于传感器数据采集和电机控制的系统。现有一电来水厂项目(也就是几个水位传感器+电机控制)用户非要用PLC,不知道PLC在这方面的有什么优势?本人是PLC的外行,只知道PLC对于开关信号量的控制能力强和可靠性很高其它就不太知道,请各位专家赐教!

楼主:
基于Linux系统的开发的应用这是我们的,对于用户来说是免维护的呀!

网友A:
PLC  稳定可靠啊!

网友:
这种情况下我觉的并不是两种控制方式的区别,而是客户自己的倾向。客户选用通用的控制系统无非是怕专用系统到后期的高额的维护费。专用的系统是你家的过个三两年维护费是你说了算,他们太被动了。

网友:
用PLC的话,一般用户都比较熟悉,简单可靠,但是卖不上价格啊,成本太透明了。你们的方案,对用户来说就是个黑箱子。
我们做项目,很少用PLC,用430做个系统能卖10W,用PLC的话,连一半的价格都卖不上。国内还是习惯看有形的东西估价,像软件程序这种无形的东西默认就是免费的一样。

网友B:
工业PC的硬成本应该大于PLC+触摸屏吧……

网友:
性价比高;
可靠性好;
容易维护;

网友:
可靠,有认证(如果需要的话),采购方便,易更换维护。

比如一套199x年的西门子PLC设备,现在依然能用,IO模块现在也能买到(兼容的新型号),CPU虽然只有新型号,但只要改个组态下载下去就能照样用,不用改程序。你自己做的能保证到这个程度么?

网友:
很多时候,以前的习惯比技术要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  稳定可靠啊!

真是这个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PC的硬成本应该大于PLC+触摸屏吧……

工业PC的价格连个好点的触摸屏都比不上,一个工业PC5000左右,一个西门子的触摸屏,看得上的就要1万(10寸)

网友:
话说我们公司一台测厚仪,价格100万左右,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啦,05年的产品,今年去维修,代理商连个电脑都搞定不了了,我去了一趟,确实不行,叫我们改现在的基于PLC的,不过确实基于PLC的基本免维护,基于PC的2-3年后工作环境不好的话维护量太大。

网友:
PLC系统,后期维护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