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示波器

楼主(2013-09-04):
如题,求推荐一款示波器。
用途:测量小信号和噪音,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要求进口仪器,5000左右的价位,体积小类似便携式的那种。

网友A:
又是进口,又是只有5000,选择余地很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进口,又是只有5000,选择余地很窄了。

所以开贴求推荐了啊。

网友:
要求进口,但是给的价位是不够的
泰克最低端TDS1000系列价位符合但小信号和底噪可能会不如意,具体可以参考这篇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1238

要测小信号要求底噪低,首先要有更小的电压档位,一般的示波器最小电压档位是2mV,进口的中高端机型才有更小的1mV电压档位,5000元是肯定选不到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普源DS2072,最小500uV电压档位,搞捕获率+数字荧光(类似于模拟示波器显示效果),国外的评测和各种拆机内部工艺都很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162588437
价位刚好符合。

网友:
TDS1012 好像5000搞不定。这个,基本属于进口中最便宜的了吧。

网友B:
如果可以考虑二手的,则选择余地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考虑二手的,则选择余地会大些

好像二手也很难找到符合的,测小信号和噪声干扰,对示波器来说这要求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