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利用PWM控制步进电机遇到问题??

楼主(2013-09-04):
用手摸电机能够感觉到电机在震动,但是电机就是不转,是什么原因呢,程序是在网上找的,也不太明白怎么利用PWM控制的,望高手指点一下啊!!!
驱动器用的是uln2803,楼下有部分程序。

楼主:
不要沉了吧。。。。

网友A:
电路图啊,都不知道是那种方法驱动的,程序也没有,神也帮不了你。

网友B:
你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啊,都不知道是那种方法驱动的,程序也没有,神也帮不了你。                                       ...

定时器的配置;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3);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5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此处是重点,设定重的时间长度
        //TIM_Period设置了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000;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Prescaler设置了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它的取值必须在0x0000和0xFFFF之间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TIM_CounterMode_DownTIM向下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Output Compare Activ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功能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        //写比较值(占空比输入)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设置正反相位,是先高电平还是先低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                 里面的1 是重点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                 里面的1 是重点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                 里面的1 是重点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main函数中:
while(1)
{
        Delay_Ms(1000);                //无论这里是多少,占空比都不会变。
        TIM_SetCompare1(TIM3,20);

        TIM_SetCompare2(TIM3,30);        //通过改变TIM3->CCR2的值来改变占空比

        TIM_SetCompare3(TIM3,40);

        TIM_SetCompare4(TIM3,50);
}
驱动器用的是ULN28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弄错了.

我知道啊,可以哪里出错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啊,都不知道是那种方法驱动的,程序也没有,神也帮不了你。                                       ...

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帮帮忙啊,

不知道你的电路连接方式,
你拿逻辑分析仪连到四根线上看波形时序....我怀疑你没搞懂步进电机驱动机制,或者没搞懂TIM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电路连接方式,
你拿逻辑分析仪连到四根线上看波形时序....我怀疑你没搞懂步进电机驱动机制,或 ...

哎,可肿么办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可肿么办尼,,

定时器做吧,你改的是占空比,步进电机动起来是相位变换的,机制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做吧,你改的是占空比,步进电机动起来是相位变换的,机制不一样.

我之前是直接给每一相分别通电来控制的,但是我看网上说的又用PWM直接控制的,所以我就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