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及漏电保护

楼主(2013-09-04):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设计一台额定输出电压为 5V,额定输出电流为 1A的直流稳压电源。
(1)转换开关 S 接1端,RL阻值固定为 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 7~25 V变
化时,要求输出电压为5±0.05V,电压调整率SU≤1%。
(2)连接方式不变,RL阻值固定为 5Ω。当直流输入电压在 5.5~7V变化时,
要求输出电压为5±0.05V。
(3)连接方式不变,直流输入电压固定在 7V,当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由
1A减小到 0.01A时,要求负载调整率 SL≤1%。
L – 2 / 3

(4)制作一个功率测量与显示电路,实时显示稳压电源的输出功率。
2.发挥部分
设计一个动作电流为 30mA的漏电保护装置(使用基本要求部分制作的
直流稳压电源供电,不得使用其他电源) 。
(1)转换开关 S 接 2 端,将 RL接到漏电保护装置的输出端,阻值固定为
20Ω,R和电流表 A组成模拟漏电支路(见图1) 。调节 R,将漏电动作
电流设定为30 mA。当漏电保护装置动作后,RL两端电压为 0V并保持
自锁。排除漏电故障后,按下K恢复输出。要求漏电保护装置没有动作
时,输出电压≥4.6V。
(2)要求漏电保护装置动作电流误差的绝对值≤5%。
(3)尽量减小漏电保护装置的接入功耗。
(4)其他。

大神给点指导啊

网友:
有莫元给吗?

网友(2014-05-30):
你不会是飞院的吧!我现在也在做这道题呢!

网友:
我就看看,我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