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动态内存分配,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09-04):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System_First_State;
        unsigned char          System_Data_Length;

}System_Data;

System_Data *System_Default_Data(void)
{
        System_Data *System_Data_Default;

        System_Data_Default = malloc(2);

        System_Data_Default->System_First_State = 0x55;
        System_Data_Default->System_Data_Length = System_Init_Data_Length;

        return System_Data_Default;
}

问题1:如果上面的程序不使用malloc函数分配内存,返回的指针结构体会好使吗?会不会出问题?
问题2:如果不使用会出问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解决,应该怎么样编写。
问题3:查阅网上资料说:c51如果使用动态内存分配,需要先init_mempool函数分配内存池,这个函数应该怎么使用?
问题4:为什么说51最好不要使用动态内存分配。

求各位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觉得51有那么大内存给你分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51有那么大内存给你分配吗?

恩恩!谢谢大侠指点!但是我还是想抱着学习的态度,再用一用。初学嘛!只会51!如果大侠懂得话!希望可以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