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件SPI高位(MSB)先发,软件可改成低位(LSB)先发么?

楼主(2013-09-04):
C8051f040的硬件SPI只有高位先发
我的从器件要求低位先发
我写了一段小程序
大伙帮我看下 这样能不能实现 低位先发:

unsigned char MSB_LSB(unsigned char MSB_num)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lsb = 0;
        unsigned int temp = 0;
        MSB_num = temp;
        for(i = 0;i < 8;i ++)
        {
                lsb |= (Uchar)((((((temp << i) & 0x00ff) & 0x80) << (i + 1)) & 0xff00) >> 8);
        }
        return lsb;
}
感谢指点!(修改了下红色错别字)

网友:
for(i=0; i<8; i++)
{
    lsb <<= 1;
    lsb |= (MSB_num&1);
    MSB_num >>= 1;
}

网友:
uint8_t swap_byte(uint8_t b)
{
    uint8_t a=0, i;
    for(i=0; i<8; i++)
    {
        a <<= 1;
        if (b&1)
            a |= 1;
        b >>= 1;
    }
    return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