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1000元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3-09-04):
推荐一款1000元的逻辑分析仪:1)采样频率在500MHz左右,储存深度大;2)采样通道数8通道以上,30多通道的感觉有些也用不上,更注重其精度,性能!

网友:
推荐你改一下标题。

网友:
500M采样率1000RMB估计不行,美元倒差不多,可以去看看ZLG的

网友:
准备20K去买周立功的吧,做到500MSPS的没有几家,都不便宜

网友A:
ZLG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G的可以

推荐一款吧!性能好一点的~~谢谢你!

网友:
最近看了孕龙 和 zlg,感觉zlg性价比还高一些。

网友:
淘宝上有一款号称支持 500M 采样的,价格是499 ----目前有2个人买了
100M的只卖99 ---- 买的人比较多
你可以查下

网友:
以前用孕龙 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2013-10-20):
500M,如果是真正好用的买不到,免强可以用的可以买到,但不专业的

网友:
难买到,包括二手

网友:
LA4032  汉泰的,我自己买了一个, 9XX元淘宝。

性能非常给力的,400M的采样,每通道是64M的深度,32通道共2G,已经实测过,64M的深度非常好用,用几十K的那种简直观察不到太多的信息,用这个我一般用200K的深度就已经可以看到很长的信号了。阿莫版主现在弄的那个512K深度的,个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了,就不知道价格还有软件好使不?

用400M的采样率,我终于正确解析到一个FPGA板的不是很标准的SPI信号了,尽管这个信号的时钟才2M左右,之前用过100M的SALEAS16,还有同样的这个机器320M的速率都是解析不正确,所以说高的采样率是很有用的,尽管有时候你的信号速率也不是很高。

目前的软件版本是1.0.2,只能说是能用而已,比如SPI插件,只能用一次,你想同时观察多个SPI信号好像是不行的,这个非常操蛋了,SALEAS的软件是我用过的最简单易用的。插件目前只有SPI,I2P,UART3种,太少了!

还有触发方式尽管各种方式都支持(边沿,数据,还有各种组合都支持),但是我比较想要的总线触发,尝试了一下都没有成功?

这个提供了详细的SDK二次开发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兴趣开发? 国内的很多仪器都是外销的,不知道国外有没有人开发了什么更好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