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通频带内的增益波动

楼主(2013-09-04):
请问0.3MHZ到20MHZ内的增益起伏3db,儿在1MHZ到15MHZ内的增益起伏要求小于1DB,现在增益起伏小于3db的达到了,1db确没有达到,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在频带了增益起伏小于1db

网友:
这个要做校正的,有手动和自动两种校正方式,如果你是参加电赛的话,做个手动校正就行,但要是工厂里面用就必须做自动的,否则用人成本会高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