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画了一个PCM2706+1792的图,IIS解码,大家帮忙看看有什..

楼主(2013-09-04):
这个电路

PCM2706做USB解码

然后PCM1792做DAC

OPA2132做差分

最后TPA6120做放大

是不是屌爆了~~~

呵呵

PS:这次这么清楚~~~~~~

楼主:
其实挺理解大家看了不回的

尼玛这种蛋疼贴

除了和你一样蛋痛的人,会问

谁吊你啊~~~~

或许还会说,擦,画个原理图就上啊

~~~~~~~

这个,要是不弄好了,就弄PCB

错了不是白弄吗~~~~~

网友A:
参考下程序

网友B:
楼主应该直接上截图啊

懒得去下载解压再打开的

网友C:
截个图上来吧。
根据描述,你这个东西就是TPA6210A2规格书是的推荐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程序

我看了手册

PCM1792基本不用控制的

如果非要控制,好像就是软件调节音量

能用到,其他的默认即可

菜鸟看的,所以就预留了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直接上截图啊

懒得去下载解压再打开的

好像截图不清楚啊

不过,我这就截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个图上来吧。
根据描述,你这个东西就是TPA6210A2规格书是的推荐电路吧。 ...

是推荐的电路,但是有些和PCM2706接

IIS

还是怕接错
~~~

这就截图

网友:
论坛上有不少资料啊。我给你我收集的PCM2707资料。

楼主:
多谢楼上,我的是解码是PCM2706

DA是PCM1792~~~~~

不好还是感谢你的2707和1793的电路图

谁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没有选则这俩个~~~~~

~~~~

网友:
上图PCM2706的PIN24-VBUS接到了V3.3。应当接到USB的BUS上吧。

网友C:
大奶,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图片是佛山卖家的DAC,公布在网络上的图片。

你这个东西的关键
1、看清楚规格书,把PCM2706设置成I2S输出。
2、看清楚规格书,把PCM1792设置成硬件控制模式,输入设置成I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奶,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图片是佛山卖家的DAC,公布在网络上的图片。

啥都不说~~~~~

不过忍不住想问

我怎么就没搜索到呢~~~~~

网友D:
加个 同轴的片子吧,2706 发挥不了1792的能力,码率上不去加wm8805  或者 usb 芯片上 cm6631  要求低点 上te7022

网友E:
其实我也想说,2706直接带1792,太浪费后者了,后者可是TI目前的旗舰芯片,2706直接出来的I2S质量一般般啦!!

网友C:
昨天刚听过朋友的XMOS+ESS9018,感觉还不错,建议大奶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听过朋友的XMOS+ESS9018,感觉还不错,建议大奶你试试

~~~好吧,你赢了

我这个还没画完呢~~~

芯片倒是有,问题是时间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 同轴的片子吧,2706 发挥不了1792的能力,码率上不去加wm8805  或者 usb 芯片上 cm6631  要求低点 上te7 ...

~~~~好像买了那个什么9001~~~~

我就USB解码当前级用

或者耳放,装B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想说,2706直接带1792,太浪费后者了,后者可是TI目前的旗舰芯片,2706直接出来的I2S质量一般般啦 ...

~~~~~~大师你早说嘛

好像耳机大家坛你也长混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师你早说嘛

好像耳机大家坛你也长混吧~~~~

千万别叫大师,我水的很的!!在那边也是天天没事瞎混混!!
一直想用STM32F4做个播放器,到现在还没搞定,板子才回来,慢慢玩!!

PCM2706有S/PDIF输出,后面接一个DIR9001然后再来PCM179X,应该会比直接挂DAC好一些吧!!
其实我时用PCM2706  I2S  输出后面接的一个TDA1543,然后没有LPF,直接TDA1543经过简单的RC滤波就到耳放,听着也还行,比电脑主板耳机口强不少,至少信噪比是真实的感受到了 反正俩芯片都是便宜货,无所谓,用示波器看过二房输出,我勒个去,基本还保留着DAC输出的阶梯波形啊!!
你要用PCM1792,个人感觉加一个DIR9001应该有所改善,或者用其他更好的USB界面,不过USB的东西,就PCM2706这一类最容易玩了!!
其实我一直认为影响音质的,主要还是LPF、I/V以及后面耳放等模拟电路,像I2S这类数字信号,jitter对实际听感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知道呢,反正我时听不出来的。

话说我手里也有两片1792,还有几片1794,还有上次好不容易搞到的AD1955,1796和1798也有好几片,不过人实在是懒,这堆东西到现在都还在睡大觉,我已经编程芯片收藏的了

楼主:
实在抱歉,单位电脑配置是没问题

但是只能看邮件,资料,软件没权限装

上google,百度,淘宝,论坛

全封

以前用自己的本,在单位弄

现在没本了,有一个老本

过几天抽装XP,就画板子了

网友(2013-10-23):
引用 楼主:
实在抱歉,单位电脑配置是没问题

但是只能看邮件,资料,软件没权限装

hi,我最近也在抽空弄个PCM1794 的DAC
有空可以多交流

网友F(2014-03-11):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叫大师,我水的很的!!在那边也是天天没事瞎混混!!
一直想用STM32F4做个播放器,到现在还没搞定 ...

我在着手做一个PCM2706+CS4398的DAC,PCM直接出IIS与出SPDIF+DIR9001究竟有多少差别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在着手做一个PCM2706+CS4398的DAC,PCM直接出IIS与出SPDIF+DIR9001究竟有多少差别呢? ...

应该是后者要好一点吧,据说2706的I2S质量一般,经过9001搞一下,时钟的稳定性我个人认为会好一点,其它的应该没啥大差!!
话说,2706配4398有点牵强啊,我是搭配的TDA1543,便宜好用的片子,感觉这俩才门当户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后者要好一点吧,据说2706的I2S质量一般,经过9001搞一下,时钟的稳定性我个人认为会好一点,其它 ...

TI送的PCM2706、DIR9001已闲置一年多了,再闲置着有点对不住人家。
那我就分模块来做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