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手持示波器,有用过朋友请给个建议

楼主(2013-09-05):
电子菜鸟想买个手持示波器,有用过朋友请给个建议,价格在千元以内的。在网上找找了,看中两款不知哪个好用点,UT81B和DS203 ?看价格都相差不多。
UT81B优点是功能丰富些,除了示波器还有万用表功能,看起来结实耐用。缺点,单通道的,黑白屏显示效果不够清晰。
DS203,优点开源、多通道。做工看起比较精巧。就是不知道软件好不好用?有用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我只能说,都远远不如正经的,放在桌子上的示波器好用

网友:
示波器如果只有一个通道的话,这示波器就基本没什么用处了,第一款首先就得排除。
第二个实在太像mp3了,怎么觉得不是那么可以信任呢。
1000元的话建议还是买个二手台式示波器。现在台式的示波器也做的越来越轻薄了,比如利利普那款,很薄,还能使用电池供电。

网友A:
ds203 那个不要买 不耐用 我买的已经坏了 用了没几天

网友:
刚巧我也想买个手持示波器,谢谢上面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203 那个不要买 不耐用 我买的已经坏了 用了没几天

你这个DS203坏了,可以叫一剑维修呀,我认为他会免费给你修。还有DS203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差。我的DS203拆了N次,到现在还是完好的。最后,把你的故障告诉我,我帮你分析,最好有图片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目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楼主的账户名,我顺便帖个链接http://www.baidu.com/link?url=01 ... H5lTqKp6pFQXtEofKB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DS203坏了,可以叫一剑维修呀,我认为他会免费给你修。还有DS203不是你想象的这么差。我的DS203拆 ...

修的话 应该可以修
但是这种测试类仪器 必须保证可靠才行  还是别用这种了把 玩玩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话 应该可以修
但是这种测试类仪器 必须保证可靠才行  还是别用这种了把 玩玩可以  ...

能否描述一下你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怀疑楼主的目的,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楼主的账户名,我顺便帖个链接http://www.baidu.com/link?url=01Lzt0 ...

这都让你发现,犀利啊。现在的广告真是高啊

网友:
以前我们维修部有台UT81B,看点简单信号,用得还不错,还省了买外用表,一机多用

网友:
用于简单工作还可以,复杂的肯定不行

网友:
前一段时间搞了一个利利浦的单通道20MHz那款,不到1300,配了一根高压探头,修理可控硅调速板,相当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