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比例放大是不是输出驱动电流是固定的?

楼主(2013-09-05):
这里的8号引脚输出驱动电流是不是很小,我希望输出驱动能力能达到160ma,是不是这里不行?
是不是一定要加个电压跟随器?板子还没有做,再考虑到底要不要加电压跟随。

网友:
查一下数据手册,看看最大输出电流时多少!一般运放能输出30mA算是大的了,加电压跟随也输出不了这么大电流!必须用三极管或MOS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