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用一段时间后 读取AD值就不正确

楼主(2013-09-05):
触摸屏  开始用的时候,读AD 比较准确,用一段时间后,读AD 就不准确了,请牛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时间长了会老化,该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长了会老化,该校准了。

应该不是老化的问题,同时我校准了, 也是没法用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基准电压不准了?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的问题           买质量好的   价钱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