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功率因数?

楼主(2013-09-05):
     用ucc28019可以可以把功率因数校正到接近1,但是怎么实现功率因数在0.8-1范围内可调?

网友:
相办法控制电压跟随引脚的电压跟随波形

网友:
也许对输入电压采样的地方加一点延迟,会有用的。

网友:
功率因数是调整电压相角与电流相角的时差,电感负载是电流滞后电压相角的,容性负载是电流超前电压相角的,电阻性负载相角是零;工厂电气中电动机感性负载多,所以用加补偿电容去调整,功率相数不是越高越好0.9-0.98就好,太高向电网反送一样要罚款,低于0.9罚,只有在0.9-0.98之间才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