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74HC245功能程序

楼主(2013-09-05):
求实现74HC245功能程序,需在硬件上运行正常的代码,谁有吗。

网友A:
这个~~~需要程序吗?!

网友:
245不是驱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程序吗?!

您这头像,让子弹飞一会儿 里面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这头像,让子弹飞一会儿 里面滴?

是啊。^_^

楼主:
不是驱动功能,我要双向三态数据总线功能

楼主:
其实这个只是没法验证,我正在画板子,如果这个出问题的话得重画。,所以想知道有没人在实际中用过类似的。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vhdlTBUF is
Port (
a,b : in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dr : in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end vhdlTBUF;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vhdlTBUF is

begin
process (a,b,en,dr)
begin
                if (en='1')AND(dr='1') then
                b<=a;
                else
                b<="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 (a,b,en,dr)
begin
                if (en='1')AND(dr='0') then
                a<=b;
                else
                a<="ZZZZZZZZ";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ioral;

网友:
try this
www.altera.com.cn/support/examples/exm-bus_io.html

网友:
话说你可以仿真啊,还有vhdl快忘了,那两个if不能在一个process里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_^

笑尿了 高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