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红外光信号

楼主(2013-09-0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用摇控器接收头可以检测红外光吗?红外光波长为650nm,如果不行,用什么器件可以检测呀?谢谢

网友:
应该不行,红外接收头要经38K调制的信号才可以收到得。

网友A:
用你手机照相机看

网友:
用红外接收二极管,两个脚那种.
若用集成运放的接收头,距离远,容易受干扰,而且必须是脉冲信号才有输出.说是38K,其实在很大范围内都可以收到.

楼主:
红外接收二极管是不是只接收红外信号,不接收其他的光信号吗?接收的范围为多远?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A:
用你手机照相机看

我用手机摄像头。。试了下。果然会发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手机照相机看

+10086手机摄像头就嫩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外接收二极管是不是只接收红外信号,不接收其他的光信号吗?接收的范围为多远? ...

是,只接受38K的调制信号,而且不准。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改变方案了

网友:
说说新方案,

楼主:
我现在不红外灯,而是用无线代替了红外灯

网友:
我们的双眼只能够看到波长400-700 nm的电磁波(即可见光),波长为700nm至1mm 的电磁波就称之为红外线,而红外线是肉眼所不能看见的。一般DC、DSLR的CCD或CMOS本身都可以感应较短波长的近红外线700nm至1200nm,不过因为近红外线会影响日常影像的拍摄,所以所有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上都会设有一片内置红外线滤镜,将‘有害’的红外线隔绝,不过多数内置红外线滤镜都是不能够 100% 将红外线隔绝。

楼主:
那么楼上高手有没有办法,用什么器件可以检测到红外灯发出来的波呀